[Kinetis]
请问FTFL读写时要注意什么吗?求助!!

楼主(2013-10-31):
为什么我一开启中断NVIC_EnableIRQ(**);对FTFL进行写操作的时候,芯片就会被复位掉。如果不开中断,就可以随便对芯片进行写操作。为什么会这样,弄了好久了TT
本人使用的芯片是MK20DN512XXX10

网友A:
这位盆友,是这样的.如果你使用的是K系列的产品,那么没有办法了.因为这个时候flash是处于busy的状态.如果你使能了NVIC,那么就会复位.
如果你使用的是L系列产品就不会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位盆友,是这样的.如果你使用的是K系列的产品,那么没有办法了.因为这个时候flash是处于busy的状态.如果你 ...

这样的啊。。手册上怎么都没通知下。。那是不是我在读写flash的时候,要关闭NVIC就不会复位了?等我读写完毕后在开启NVIC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样的啊。。手册上怎么都没通知下。。那是不是我在读写flash的时候,要关闭NVIC就不会复位了?等我读写 ...

推荐是这样操作。祝顺利!!

网友C:
原来还有这个问题···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推荐是这样操作。祝顺利!!

嗯,那么再问下,就是我用的芯片有512Kflash rom,而且为什么只能使用256K?一超过256K就无法完成操作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嗯,那么再问下,就是我用的芯片有512Kflash rom,而且为什么只能使用256K?一超过256K就无法完成操作。 ...

可以用,只是MCU将512KB分成两个Block,想对特定地址的FLASH进行操作,需要选择相应的Block

网友D:
虽说不是一个系列,但都是飞思卡尔的啊,K和L差别还蛮大的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,只是MCU将512KB分成两个Block,想对特定地址的FLASH进行操作,需要选择相应的Block

...

请问要怎么选择到block1,官方文档说需要设置SWAP和PFLSH位,还要复位flash memory模块。这要怎么操作?本人英语水平有限,不知道有没有代码参考下。按照我的理解是要复位下flash memory模块才可以使用blokc1.不知道是不是这样,不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复位模块。找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,只是MCU将512KB分成两个Block,想对特定地址的FLASH进行操作,需要选择相应的Block

...

试了好久,还是不知道怎么访问block1。官方的例程看的好头晕。太专业了

网友C:
应该有对应的寄存器选择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