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4如何在编译时不编译未调用的函数?

楼主(2013-10-31):
以前用IAR ewarm比较多, 印象中ewarm是不编译未调用的函数的。最近手上有一个用keil4编的arm单片机的工程,代码好大,很多函数没调用,也编译进去了,如何在编译的时候不编译这些没调用的函数?

网友A:
会全部编译的,
在链接阶段,未调用的函数,会自动被优化掉

网友B:
不编译你怎么知道没有调用呢,不信你故意将某个没有调用的函数写错试试

实际情况如LS描述

楼主:
可能是我描述的有问题。我想达到的实际效果就是,没调用的函数不占用生成的hex或bin文件。现在我把main的主循环里的内容全注释掉,编译生成的bin文件仍然有近50k,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C:
LS两位在咬文嚼字,LZ的意思是不链接没有调用的函数吧。
C/C++ -- 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

楼主:
回LS,按阁下的方法做了,效果不是很明显,bin小了1K左右

网友B:
优化级别要提高吧

KEIl好象也会不连接未调用的函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