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串口通讯问题

楼主(2013-10-31):
我用串口通讯时,可以只接收或发送一个数据,但是我想接收和发送一串数据时,发现只能接收到最后一位数据,而且保存在ReceiveData[0]里,我想问的是串口是怎样发生中断的?怎样接收一串数据呢?

这是中断函数?请各位指导指导,刚接触PIC不久。在这谢谢了

网友A:
很久没玩PIC了,LZ查阅一下资料,看接收中断标志是不是得软件清零

楼主:
@JX小自 软件不能清的,是读取了数据寄存器后自动清的

楼主:
用什么来判断接收完一串数据呢?

网友B(2014-09-24):
BTFSC   PIR1,RCIF ;
GOTO    $-1        ;
MOVLW   RCREG,W    ;
MOVWF   XXH        ;
^^^^^^^^^^^
^^^^^^^^
这样的话就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