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市电输入,±12V输出的开关电源

楼主(2013-10-31):
本来可以直接用一个变压器绕组解决问题,但是感觉变压器绕组体积太大了,是一个开关电源模块的两倍左右,左右,希望自己弄一个小点的板子做出来
先分享一个在书上找到的一个电路图

这个电路就是电路稍微复杂了点,希望有个更加简单的电路,最大电流尽量能有5A

网友A:
市场上这种电源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市场上这种电源很多

我不是直接买模块,想自己画板子做

网友B:
这个还好吧,不算复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还好吧,不算复杂

这个电路电流也达不到要求,输出电流有点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参考

灰常感谢

网友D:
12V输出还是5A要用同步整流吧.肖特基会太热 ~
都是反激架构,没有所谓哪个图简单和复杂。
LZ的图把5V和3.3V输出去掉就和jjjyufan一样.EMI + IC DEMO + 变压器 + 输出 + 反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2V输出还是5A要用同步整流吧.肖特基会太热 ~
都是反激架构,没有所谓哪个图简单和复杂。
LZ的图把5V和3.3 ...

恩,谢谢了,同步整流不错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参考

请问那个22nF/250V的电容有什么作用呢?

网友C:
跨接在变压器两端的电容的问题
理论上变压器的次级的地,和处级的地是完全隔离的,这样内部的地是在一个浮地的状态。由于次级的地是完全隔离的,那么相对于外部的大地,是有一定电势的。
在此处加电容的目的就是给次级的地,提供一个交流回路,防止回流路径的不确定性,带来EMI辐射。
这个电容不一定接,仅仅是在传导或发射辐射超标的一种办法,而且电容值也不确定,耐压值要注意,跨接在变压器2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跨接在变压器两端的电容的问题
理论上变压器的次级的地,和处级的地是完全隔离的,这样内部的地是在一个浮 ...

只是知道有这接法,但不知道为什么,谢谢你的讲解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跨接在变压器两端的电容的问题
理论上变压器的次级的地,和处级的地是完全隔离的,这样内部的地是在一个浮 ...

多谢版主~!

网友F:
楼主上的是ATX电源的图,如果不要那么多的输出电压和那么大的电流,这个图就很不合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