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个5V转3V和1.2V的芯片

楼主(2013-10-31):
求推荐一个5V转3V和1.2V的芯片,给C6416供电,最好有datesheet

网友A:
TPS54310PWP,得用两片,数据手册去德州仪器官网找

网友B:
1117就可以吧

网友C:
还是建议用TI的专用电源芯片的   可以控制内核和IO口上电顺序
请查看DSK-C6416原理图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