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C的标志位无法复位

楼主(2013-10-31):
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SPI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PIF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PBUF=0B1001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SPI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PIF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PBUF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SPI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PIF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SPI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PIF=0;

为什么每次运行到while(!SSPIF);都会卡死

网友A:
仔细看数据手册和IIC协议原文

楼主:
16F917的没有起始时能位和结束节能位,但是写数据的过程,我是参考了的,没有发现问题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6F917的没有起始时能位和结束节能位,但是写数据的过程,我是参考了的,没有发现问题啊 ...

你可以测一下,SDA、SCL的电平 是否都为高电平

楼主:
当调用启动函数结束后,SDA和SCL就被设置为低了。void IIC_Start()
{
        TRISC7=1;
        TRISC6=1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TRISC7=0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TRISC6=0;
}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当调用启动函数结束后,SDA和SCL就被设置为低了。void IIC_Start()
{
        TRISC7=1;

都是低电平的话 那肯定死机啊!!!!

网友B:
都是低电平 主机肯定死机啊!!有么有加上拉电阻??不带从机的时候,再测测电平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