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 输入12V,输出 5V0.6A 的DCDC模块,带隔离。请 推荐。

楼主(2013-10-31):
请老师们推荐几款常用模块,封装小点的,且如果后期需要选择较大功率的模块,封装能兼容的。

谢谢!

网友A:
您好,VRB1205YMD-6WR2,记得留余量哦,亲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VRB1205YMD-6WR2,记得留余量哦,亲!

亲,这个是几w的?3w,我已经留余量了,这个系列有3w的吗?
谢谢!

网友B:
您好,我司多款产品都能满足您的需求,但还需要连了解到具体的参数才能给到您合适的推荐,请提供以下参数需求:
1.输入电压是稳定的12V还是会有波动,波动范围是多少呢?
2.隔离要求是多少?我司有1.5KV与3KV隔离的电源能满足隔离要求。

如果方便的话请留下您的单位以及联系电话,我司FAE人员会联系您。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我司多款产品都能满足您的需求,但还需要连了解到具体的参数才能给到您合适的推荐,请提供以下参数需 ...

同WRA1205-3W,只是不用输出-5v了,只有+5v,请推荐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同WRA1205-3W,只是不用输出-5v了,只有+5v,请推荐。

WRB1205 你只用正电源一端的。

网友D:
应该是电源选型的问题  楼主   将电源选择的可靠一点  余量放宽一些   再试一试

网友E:
URB_YMD-6WR2

网友F:
官网查看的。

网友F:
可以使用搜索功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