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如何模拟差分信号

楼主(2013-10-31):
我现在想做一个对称重传感器的输出的mv级差分信号的采集电路,电路已经制作好了,因为手上没有称重传感器,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怎么利用能够模拟这个差分信号呢?用信号发生器可以么?

网友A:
给个基准电压,3个电阻 一个可调的模拟传感器 组成桥式电路,取信号。

网友B:
桥式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个基准电压,3个电阻 一个可调的模拟传感器 组成桥式电路,取信号。

再问一下版主,后面的放大器是不是要选差分或者仪表放大器?其他运放是不是不行?

网友A:
这个不一定的, 看你精度要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给个基准电压,3个电阻 一个可调的模拟传感器 组成桥式电路,取信号。

正解

网友:
给一个电压差就行了,  我们以前模拟心跳 就是给一个电压差。

网友D:
只要前端的信号源和你的电路是不共地的,是隔离的,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