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u-TilkM051开发板与Nu-SDK-TilkM058S那个更便于学习?

楼主(2013-10-31):
我想买个32位开发板学习,淘宝上只有Nu-TilkM051,不知Nu-TilkM051开发板与Nu-SDK-TilkM058S那个更便于学习?

网友A:
如果没有项目需要,还是学STM32吧,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被屏蔽。哈哈。

随口说 是要被屏蔽的幺~~

学习选哪个 都可以。看自己公司准备选哪个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没有项目需要,还是学STM32吧,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被屏蔽。哈哈。

随口说 是要被屏蔽的幺~~

你错了,没项目才应该各家都 学点,做方案时可以比较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,有项目原先用的是STC12C5630AD,这个PWM只有4路输出,不够用,做温控器用,对多路热电偶温度采样,PID运算后控制多路PWM输出控制加热,想改用M058,这是32位的,要学习,不知从那开始。

网友C:
M058S我估计还没有什么人用起来 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,有项目原先用的是STC12C5630AD,这个PWM只有4路输出,不够用,做温控器用,对多路热电偶温度 ...

刚弄来一个58S的,还带个牛桥,你有没有lpc1769的板子,换着玩吧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M058S我估计还没有什么人用起来 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这么说呢

新出来的片子,用的人估计不多

网友G:
正在推广中

网友H:
干嘛买啊,从新塘申请啊

网友I(2014-08-27)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没有项目需要,还是学STM32吧,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被屏蔽。哈哈。

随口说 是要被屏蔽的幺~~

按理说该屏蔽了你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你错了,没项目才应该各家都 学点,做方案时可以比较

没项目才该好好学

网友:
其实应该各家都学,博采众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