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压AD采样电路中的二极管的作用?

楼主(2013-10-31):
如图,为单片机检测电压的电压采样电路,请问其中最后的两个二极管D5,D8的作用是干什么的?我觉得不用接也行吧

楼主:
没人知道么,菜鸟求教啊

网友A:
稳压 整流么。。。同为 菜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稳压 整流么。。。同为 菜鸟

这个不可能,这里不需要整流和稳压,我估计是保护或者钳位,但是分析不通

网友A:
额。。。还是找 大神吧

网友B:
就是保护对输入电压保护啊,防止电压过高对下一级造成影响啊

网友C:
一直也在琢磨这个问题。。。个人觉得应该是钳位的作用,使ADI_V的电压最大只能为VCC+Vd(二极管导通压降);而最小为-V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保护对输入电压保护啊,防止电压过高对下一级造成影响啊

怎么防止过高,求解释,高了也防不住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直也在琢磨这个问题。。。个人觉得应该是钳位的作用,使ADI_V的电压最大只能为VCC+Vd(二极管导通压降); ...

和我的看法比较符合

网友D:
唉,这是非常基本的保护电路,高手们应该不屑说这其中道理了。我也不是什么高手。我来说说吧。
这两个二极管是钳位保护的作用,通常这电路后面会接ADC转换芯片,或者是CPU芯片,这两种芯片价格高。供电都是3.3V或者5V。所以不保护很容易烧毁。
工作原理是:当AD1_V的电压高于VCC+4148的导通电压时,D5导通,将高于的电压钳位掉。当AD1_V低于4148的导通电压时(因为二极管反接),D8导通。将其低于的部分钳位掉。
你后面的ADC输入范围应该是0到VCC,这样就可以保证AD1_V的信号幅值始终保持在(VCC+4148导通电压,- 4148导通电压)。

正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唉,这是非常基本的保护电路,高手们应该不屑说这其中道理了。我也不是什么高手。我来说说吧。
这两个二极 ...

恩,对的,和7楼说的一样,我也是认为是钳位保护的因为困惑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负电压的情况,所以D8是没用的,谢谢你的回复,以后还望多多指教

网友E:
就是钳位二极管,使输入控制在两个电位之间。别想多了。
但是你运放输出直接与后面二极管相连,如果运放的供电电压比二极管那个VCC高的话,实际上即使保护了二极管后面的AD,但是二极管本身承受了痛苦也较大。好在运放的输出能力不强哪怕输出短路都无所谓。

主要是防止开机瞬间,运放输出的不确定性,损坏娇贵的AD~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恩,对的,和7楼说的一样,我也是认为是钳位保护的因为困惑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负电压的情况,所以D8是没用 ...

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说D8没有用···极端情况下··输入信号产生下冲··那就有负电压出来了··所以D8有他存在的道理。

网友G:
建议楼主结合实际的行业理解其中的标准要求,就能明白D8存在的道理了。

网友H:
书上这么说的。
当电路在高速运行时,
在源和目的间的阻抗匹配非常重要。因为错误的匹配将会引起信号反馈和阻尼振荡。过量
的射频能量将会辐射或影响到电路的其他部份,引起EMI(电磁兼容性)问题。信号的端接有
助于减少这些非预计的结果。
信号端接不但能减少在源和目的之间匹配阻抗的信号反馈和振铃,
而且也能减缓信号边沿的快速上升和下降。
有很多种信号端接的方法.
极限过冲;二极管振铃.。D1和D2用来限制来自负载的过多信号反射量。与Thevenin端接方法不一样
,二极管不会影响线性阻抗。对这种端接方法而言,选择Schottky和快速开关二极管是比
较好的。
这种端接方法的优点在于不用已知Z0的值,而且还可以和其他类型的端接方法结合使
用。通常在MCU的内部应用这种端接方法来保护I/O端口。

网友H:
  大概这样的就不需要接

网友I:
钳位保护,学到一招实用的了

网友J:
应该就是用来做钳位的

网友K:
这电路画的真是狗屎,
1.如果BAT不高于运放的供电电压12V,D9是没有必要的;
2.运放输出后面的2个电阻去掉,运放的输出驱动能力足够强,没必要带个负载;
3.如果运放输出12V,经过上来二极管或单片机内部的上拉二极管,就会形成电流环路,虽然运放的驱动能力不是很大,但这是错误的状态;
4.运放的输出直接接单片机的IO口?这个电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不好,最好加个RC缓冲。
5.通常单片机IO口内部有上下拉二极管,外置的完全没有必要。

另外,单片机AD口本来就是高阻输入,没必要用运放缓冲,为防止R13错焊或短路,可在分压后加一级RC缓冲。

网友L:
单片机AD口本来就是高阻输入,没必要用运放缓冲

至少这点不敢苟同,现在的很多单片机和arm 的AD输入不是高阻输入的,不用运放,相当于一个几十k的电阻并在10K上,对电压测量是有影响的。
参考帖子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59228-1-1.html

网友M:
钳位到地和VCC之间,因为后级单片机对采样的电压有范围要求,防止烧毁单片机

网友N:
保护电路,限制电压在VCC+Vd和-Vd之间

网友O:
这两个是二极管是保护箝位的二极管,在你运算放大器输入脚有虚接的情况下。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可以达到11V左右(你运算放大器供电电压是12V是吧)但是你系统采样的电压(也许是用单片机的ADC引脚采样),它的基准电压应该远远小于11V。所以为了防止将你的采样模块烧毁。加上箝位二极管,也就是说你输出电压AD1_V在-0.7到VCC+0.7V之间。从而保护了你的系统。

网友P:
钳位保护....

网友Q(2014-01-20):
既然有高压出现的情况,也会有低压出现的可能性。只不过出现低压的几率会比较低,一般情况下D8不接也可以。如果设计的精细些,D5、D8都需要;如果设计上粗糙些,D8不用也可以。

网友R(2014-09-05):
本人菜鸟,想问一下 R13和R17应该就是分压采样电阻吧。C14电容式滤波吧。二极管D9的作用是什么。电容C13的作用是什么。R16和R18的作用是什么。这个电路可以用于DSP采样吗。

网友S:
保护电路吧

网友T(2015-02-16):
防止过压啊

网友U:
引用 楼主:
恩,对的,和7楼说的一样,我也是认为是钳位保护的因为困惑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负电压的情况,所以D8是没用 ...

同意!

但是,负电压是可以出现的,比如有振荡的情况下。

网友V:
引用 网友K:
这电路画的真是狗屎,
1.如果BAT不高于运放的供电电压12V,D9是没有必要的;
2.运放输出后面的2个电阻去掉 ...

支持!

网友W:
引用 网友D:
唉,这是非常基本的保护电路,高手们应该不屑说这其中道理了。我也不是什么高手。我来说说吧。
这两个二极 ...

不可能有负电压输出,运放本身就不含负电源

网友X(2016-11-07):
学到一招

网友Y(2016-12-23):
钳位作用,楼主看一下模拟电子的书就知道了

楼主:
如何结贴啊,这都好几年的事了

网友Z(2017-04-27):
20楼有道理

网友AA:
现在的AD转换电路前段都有内嵌这个电路,目前这个电路有点多余了。绝大多数场合用不到。

网友X:
对于二极管的钳位作用不是理解,哪位大神在解释一下

网友AB(2017-09-19):
引用 网友O:
这两个是二极管是保护箝位的二极管,在你运算放大器输入脚有虚接的情况下。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可以达到11 ...

你的答案 比较中肯, 思路也很透彻,但是 计算的时候应该如何计算 ,尤其是在负电压的时候,

网友AC:
钳位电路,10楼正解

网友AD:
钳位用的

网友AE:
限幅作用,保护后面的电路

网友AF(2021-05-04):
正负电压钳位,保护ADC口

网友AF:
二极管管压降尽量选小的

网友AG:
就是一个钳位电路。当输入电压大于VCC就会二极管导通,防止对后级电路造成干扰,烧坏

网友AH(2021-06-24):
输入限幅保护,防止输入电压超出AD输入电压范围,导致AD烧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