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不是每一个运放都可以当电压跟随器

楼主(2013-11-01):
今天公司一个电压跟随器的电路··发现用OPA336可以,但是用ADA4841-1就不能,难道电压跟随器对运放有要求吗··看了资料也没有发现原因,有高人指点下吗。以下是我电路图和两个运放对比资料,他们引脚一样可替换。

ADA4841-1是一款单位增益稳定型、低噪声和低失真、轨到轨输出放大器,最大静态电流为1.5 mA。尽管功耗较低,该放大器却能提供2.1 nV/√Hz的低宽带电压噪声性能和1.4 pA/√Hz的电流噪声性能,以及-105 dBc (100 kHz)的出色无杂散动态范围(SFDR)。为了在较低频率时保持低噪声环境,该放大器在10Hz时的1/f噪声低至7 nV/√Hz和13 pA/√Hz。ADA4841-1的输出摆幅可以达到任一供电轨的50 mV以下。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可以低至负电源电压。该器件可以驱动最高10 pF的容性负载,峰化极小。ADA4841-1采用无铅引脚封装,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-40°C至+125°C扩展工业温度范围。
低功耗: 1.1 mA/每个放大器
低宽带噪声 2.1 nV/√Hz 1.4 pA/√Hz
低 1/F 噪声 7 nV/√Hz (10 Hz) 13 pA/√Hz (10 Hz)
低失真 -105 dBc (100 kHz, VO = 2 V 峰峰值)
高速 80 MHz, -3 dB 带宽(G= +1) 13 V/µs 压摆率 0.1%建立时间:175 ns
低失调电压: 0.3 mV (最大值)
轨到轨输出
省电模式
宽电源供电范围: 2.7 V 至 12 V

Number of Channels

Total Supply Voltage (V)(Min)(+5V=5, +/-5V=10)

2.3

Total Supply Voltage (V)(Max)(+5V=5, +/-5V=10)

5.5

Iq per channel(Max)(mA)

0.035

GBW(Typ)(MHz)

0.1

Slew Rate(Typ)(V/us)

0.03

IIB(Max)(pA)

CMRR(Min)(dB)

Vn at 1kHz(Typ)(nV/rtHz)

Rail-Rail

Out

Rating

HiRel Enhanced Product

Pin/Package

5SOT-23

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(C)

-55 to 125

OPA336-EP 特性
Controlled Baseline
OneAssembly/Test Site, One Fabrication Site
Extended Temperature Performance of -55°C to 125°C
Enhanced Diminishing Manufacturing Sources (DMS) Support
Enhanced Product-Change Notification
Qualification Pedigree(1)
Single-Supply Operation
Rail-to-Rail Output (Within 3 mV)
Micro Power: IQ = 23 µA/Amplifier
Micro-Size Packages
Low Offset Voltage: 500 µV Typical
Specified From VS = 2.3 V to 5.5 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A4841-1 的 8脚怎么处理的?!

我们用的是SOT--23封装··6个脚那种哈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地5脚怎么处理的 POWER DOWN 5 这个脚 悬空的么?

The ADA4841-1 power-down circuitry. If the POWER DOWN pin is left unconnected, then the base of the input PNP transistor is pulled high through the internal pull-up resistor to the positive supply, and the part is turned on.
意思是如果不接外围控制的话默认电压输出打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网友C:
看运放是否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。
特别是高速运放,很多都需要最低增益倍数。

网友D:
主要是单位增益不稳定的问题。如果某个运放单位增益不稳定,datasheet里肯定会标出最低稳定增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看运放是否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。
特别是高速运放,很多都需要最低增益倍数。 ...

同意

网友F:
有些运放规格书会标出GBW值,我觉得这个潜台词就是可以用作跟随器,看看是否符合楼主的带宽范围 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有些运放规格书会标出GBW值,我觉得这个潜台词就是可以用作跟随器,看看是否符合楼主的带宽范围 。 ...

GBW可没你说的潜台词,并且LZ说的ADA4841-1就有这个参数。
这个是评估在设定放大倍数下的带宽的,看能不能满足要求。基本上每个运放都有这个参数,通常这个值大的运放,性能比较好,价格也比较高。
能不能用作跟随器,必须要看最小放大倍数能不能为1。有的运放明确标注最小放大倍数是多少,通常这种情况下最小放大倍数是大于1的,不能用作跟随器,不稳定,容易自激。
有的有个增益与相位裕度的关系图,看这个也行

网友H:
“ADA4841-1是一款单位增益稳定型”
我也想知道怎么不行,以前以为就看这个指标

网友I:
怎么可能不行。ADA4841的手册中的数据都是在增益为1的条件下测量的。

试一下把POWER DOWN那个引脚接高电平,同时空载输出。

网友J:
你的输入电压是多高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你的输入电压是多高啊?

输入电压我实验室和用的直流··比如输入1V··输出也应该1V结果不是是输出3点几V````

网友K:
运放稳定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