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大家+-DC24V绝缘低如何检测?

楼主(2013-10-31):
如题大家 有没知道+-DC24V绝缘低如何检测? 是要电路检测  ,不是要兆欧表...

网友A:
测绝缘的电路跟兆欧表的原理类似,高压发生器加微电流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绝缘的电路跟兆欧表的原理类似,高压发生器加微电流测试。

前辈可不可以说清楚点,现在的问题就是 被检测的+-24电源 还要作为 检测电路的供电电源 所以 这里不知道怎么转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绝缘的电路跟兆欧表的原理类似,高压发生器加微电流测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前辈可不可以说清楚点,现在的问题就是 被检测的+-24电源 还要作为 检测电路的供电电源 所以 这里不知道 ...

跟是否为供电电源无关,先去搞清楚兆欧表怎么用,以及其原理,然后再去用电子线路实现同样的功能。
不过,总感觉楼主要解决的事情跟楼主的理解和描述不是一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