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tim2通道2捕获为何不进中断

楼主(2013-10-31):
配置如下
  TIM_ICInitTypeDef  TIM_ICInitStructure;

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
  TIM_DeInit(TIM2);
  TIM_TimeBaseStructInit(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0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63;//予分频  时钟预分频+1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//倍频系数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//计数方向
  TIM_TimeBaseInit(TIM2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2,DISABLE); //允许重装 TIM_Period DISABLE
  //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Mode = TIM_ICMode_ICAP ;//输入扑获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Channel = TIM_Channel_2;//通道4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Polarity = TIM_ICPolarity_Falling;//下降沿  TIM_ICPolarity_Rising;//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Selection =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;//管脚与寄存器对应关系 TIM2选择对应和IC1 或 IC2 或 IC3 或 IC4 相连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Prescaler = TIM_ICPSC_DIV2;//2次事件执行1次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Filter = 0;//选择输入比较滤波器,滤波设置,经历几个周期跳变认定波形稳定0x0~0xF
  TIM_PWMIConfig(TIM2, &TIM_ICInitStructure);

// TIM_ICInit(TIM2, &TIM_ICInitStructure);

  /* Select the TIM2 Input Trigger: TI2FP2 */
   TIM_SelectInputTrigger(TIM2, TIM_TS_ITR2);//选择时钟输入触发源 ,经过滤波定时器输入2

  /* Select the slave Mode: Reset Mode */
   TIM_SelectSlaveMode(TIM2, TIM_SlaveMode_Reset);//TIM2复位模式为从模式,选择触发信号(TRGI)的上升沿重初始化计数器并触发寄存器的更新
  //TIM从模式:触发信号的上升沿重新初始化计数器和触发寄存器的更新事件
  /* Enable the Master/Slave Mode */
 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(TIM2,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);//选择主从模式,主从模式使能,启动定时器的被动触发

  /* TIM enable counter */
  TIM_Cmd(TIM2, ENABLE);
  /*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*/
  //TIM_ITConfig(TIM4, TIM_IT_Update|TIM_IT_CC4, ENABLE);//捕获中断源4
  TIM_ITConfig(TIM2,  TIM_IT_CC2, ENABLE);//捕获中断源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