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变量

楼主(2013-10-31):
大家好,嘻嘻,我在程序中定义了一个只读数组,并且给了初始值,但是程序运行后通过WATCH窗口看到的值与赋的值不一致,如图,请大侠指点 8S%WO7]S903Z(TP]C@@W_T0.jpg

网友A:
你单步调试,步步跟踪看看。肯定是程序问题。

网友B:
看你这个变量的起始地址有问题了,如果是STM32,应该是8000000H起始的啊,但是你这里不是啊?

网友C:
楼上有理。

网友D:
从哪里看出你定义的只读数组  在mdk中 const前缀代表只读

网友E:
把他定义成局部变量试试看,这样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的。

网友F:
没看出来你把数组定义在Flash里,
在项目中查找SRC_Const_Buffer,每个出现的地方仔细看看是不是有问题。

网友G:
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 楼主  仔细查一查  看看问题   单步调试  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