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10年前旧GSM手机,用51单片机控制做防盗器

楼主(2013-10-31):
初学,请大侠指教:
10年前旧GSM手机,有串口(已知 RXD、TXD、GND 三根线),用51单片机控制做防盗器,MCU 的 TXD/RXD/GND 如何与手机连接? 据我了解,手机串口为LVTTL电平;MCU 试验用的是LVCMOS(3.3V) 51单片机,有说是可以直接相互驱动。
我是直接连线:
手机 RXD  ----  MCU TXD;
手机 TXD  ----  MCU RXD;
手机 GND  ----  MCU GND;
但是试验发现单片机和手机无法连通!!不知硬件要如何改进?

网友A:
知道协议吗?旧西门子手机就是串口的,可改为GSM控制器。例如JB35A系列。

网友B:
需要知道手机串口的通信协议才行

网友C:
首先,连线有两种:R-R和T-T,当然也有交叉的。另外,指令你必须清楚,老式手机未必都支持标准的AT指令集。其实去淘个二手GSM模块也没多少钱。

楼主:
需要知道手机串口的通信协议才行

这个协议是UART,手机不知道支持不支持标准AT指令集,但是手机的 RXD/TXD/GND 通过PL2303串口转USB线连接PC机,
机器会产生一个 Prolific USB-to-Serial Comm Port (COM3) 的端口,可以用写 IMEI,download 相关软件升级手机或写IMEI号。

楼主:
我是以下方式连接手机和单片机的:
手机 RXD  ----  MCU TXD;
手机 TXD  ----  MCU RXD;
手机 GND  ----  MCU GND;

但是单片机发送 AT,ATE 等指令,手机无反馈。
是否手机 LVTTL 串口(高电平在 2.9V)、MCU LVCMOS串口(高电平在 3.3V)两者不能直连(不能相互驱动)?

网友D:
要知道协议,不过你说的问题应该详细一点

楼主:
要知道协议,不过你说的问题应该详细一点

我得去拆机看下是什么CPU,再搜索下CPU DATASHEET, 看能不能了解其通讯协议,,看起来很麻烦的。。

网友E:
UART是通信方式,不是协议.
比如你说的用软件写IMEI,如果你想写的 IMEI是"123456789",并不是直接向手机发送"123456789"就可以的了,前面要先发送一些指令告诉手机,这个数据是什么,要执行什么样的操作,这就是协议.

网友E:
是不是因为周末,居然没什么人出来骂我?

楼主:
怎么不能回复信息了。。

网友F:
一个新的模块,淘宝上也就40多一点,不过要自己做一个板子,引出天线、电源、串口、SIM卡和控制线。

楼主:
想废物利用,家里有几台旧GSM手机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