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新手对磁性元件的困惑

楼主(2013-10-31):
       大家好!我在试做一款小功率开关电源,半导体和阻容元件等轻松买齐,磁性元件从没买过,进度卡壳了。请教:
        1、定做完整样品,还是买磁芯骨架漆包线自己绕制?(新手经验为零)
        2、买来的磁性元件,如何测试?必备仪器有哪些?有哪些实用判断方法?
        3、如果生产开关电源,只做电路部分,磁性元件全部外购,是否可行?
        我这周刚注册,来学习电源知识,初次接触电源,恳请大家多多关照!

网友A:
关于变压器,你先自己设计好各个参数,自己绕制一个样品,然后让变压器厂家做,变压器不可能全部自己做,因为你个人无法做到参数一致

网友B:
磁性元件基本都是定做的,当然,有成品电感出售,你也可以根据需要选用。样品可以自己做,也可以打样,忽悠厂家免费给你样品也行,打样你也得给厂家图纸。仪器就用电桥喽,能测电感的万用表也有,示波器也能凑合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磁性元件基本都是定做的,当然,有成品电感出售,你也可以根据需要选用。样品可以自己做,也可以打样,忽悠 ...
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关于变压器,你先自己设计好各个参数,自己绕制一个样品,然后让变压器厂家做,变压器不可能全部自己做,因 ...

现在还不会做样品。准备买材料来试试看

网友C:
关注,我不知道变压器设计需要哪些参数,只是见过给厂家的定做图纸,上面有线径,圈数,铁氧体类型,电感量等,还有1:1画的变压器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