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测试芯片工作时表面温度---红外温度计的精度和性能怎么

楼主(2013-10-31):
大侠们,
   想测试下芯片工作时表面温度,看了下有红外温度计,价格高的数K,低的几十块,不知道性能怎么,有推荐好的点么,价格几百可以接受。这种能测试空气温度不?
  没用过,来问下。十分感谢!

网友A:
都不能直接测试空气温度,要测试气温,用常规温度传感器即可。

楼主(点评):
想买个红外的枪,但好像又测试不了空气温度。。。。

网友B:
测试的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红外测温仪

网友C:
百把快的万用表,配的温度探头 可以测了,

网友D:
要求低,几十块东西都能满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