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拯救我的MPU9150之路?

楼主(2013-10-31):
大哥们有没有用过MPU9150啊?或者MPU6050的!用过的话就来指点下小弟呢!
首先:   BUF[0]=Single_Read(MPU6050_Addr,GYRO_XOUT_L);
             BUF[1]=Single_Read(MPU6050_Addr,GYRO_XOUT_H);
             T_X=(BUF[1]<<8)|BUF[0];
             T_X/=16.4;  //读取计算陀螺仪X轴数据

如果换成这样   BUF[2]=Single_Read(MPU6050_Addr,ACCEL_XOUT_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3]=Single_Read(MPU6050_Addr,ACCEL_XOUT_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X=        (BUF[3]<<8)|BUF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X/=16.4; //那是不是就是读取和计算加速度X轴的数据呢? 如果不是,那计算加速度又是哪个公式呢?而且这里面读出来的值又是个什么数据呢?

还有,我找了好多数据手册都没有找到那些关于磁力的寄存器的地址。一周了,现在还是一头雾水,大哥们拯救拯救我吧!!

网友A:
你只是部分内容,何况那些变量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是读取X轴

网友B:
正打算用

网友C(2015-07-14):
大哥,你先会用了吗?我现在开始学用这个9150,能发点资料吗?

网友D:
大叔我来拯救你,

网友E(2017-03-20):
现在资料应该蛮多的了

网友E:
我支持你一把

网友F(2017-06-29):
抄人家的板子拿出来卖你也是人才 @正点原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