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 TOOL抓包分析数据!!!

楼主(2013-10-31):
先用网络工具IPTOOL抓包,发现发送的不是0x00的数据都抓到显示出来了,是0x00的数据都没显示出来

IPTOOL抓取的数据包:7E 01 2E 04 12 03 34 02 03 2A 66 14 24 34 44 05 03 05 7E

实际发送的:             7E 01 2E  04 12 03 34 02 03 AA 66 14 00 00 24  00 34 44 05 03 05 80 7E

有数据不对,并且0X00都没显示出来  !!!!!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!

网友A:
抓包为何不用 Wireshark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抓包为何不用 Wireshark ?

我用了Wireshark 和IPTOOL 同时抓,他们抓的数据一样的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奇怪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你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对,你一来就确认是没显示出来,你说问题都被你以想象的方式确定死了,怎么出的来?
找硬件吧,硬件问题,你的网变部分走线怎么样?有没有问题?
还有,你使用的什么硬件方案?我记得以前我使用LCP2364+DM9161(不知是不是,忘了),它们要使用同一个时钟,结果有些板子好,有些有问题,后面找出来是时钟不是完全同步,芯片间通信出错了。
你这种问题明显是00的时候电平具有某些特点,硬件检测不到,可者其它方面,导致数据错误了,是数据本来就没发或没接到,跟抓包软件显不显示没有一点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对,你一来就确认是没显示出来,你说问题都被你以想象的方式确定死了,怎么出的来?
找 ...

首先感谢你的回答,可能我的描述有些偏差,没显示出来意思就是没有抓到数据包显示出来,不清楚是IPTOOL还是发送端的问题,硬件方案是用的外置的3G模块,另外服务器发送的数据可以收到包括0X00,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对,你一来就确认是没显示出来,你说问题都被你以想象的方式确定死了,怎么出的来?
找 ...

经验之谈,学习了

楼主:
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  怎么竟他妈稀奇古怪的玩意问题

网友C:
奇怪的问题,分享学习了

网友D(2013-12-26):
检查一下硬件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