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nst问题

楼主(2013-10-31):
代码如下:
void Test1(const char * pBuf, int Len)
{
char * p = new char[4];
*(short *)(pBuf+2) = 99;//??
pBuf[2] = 'c';//err
pBuf = p;
return ;
}

void Test2(char * const pBuf, int Len)
{
char * p = new char[4];
*(short *)(pBuf+2) = 44;//??
pBuf[2] = 'b';
pBuf = p;//err
return ;
}

为什么        *(short *)(pBuf+2) = 44; 这种写法却可以改变 传入参数的内容

网友A:
const在*的左侧,const是用来修饰指针所指向的变量  那么指针指向为常量
const在*的右侧,const是修饰指针本身  那么指针本身是常量

网友B:
const 地址就是地址不变
const 值,值就不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const在*的左侧,const是用来修饰指针所指向的变量  那么指针指向为常量
const在*的右侧,const是修饰指针 ...

了解哈,很不错额解释的,我还没怎主意这样的问题的啊:L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const在*的左侧,const是用来修饰指针所指向的变量  那么指针指向为常量
const在*的右侧,const是修饰指针 ...

参考的了,这个介绍额很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