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载函数问题

楼主(2013-10-31):
编译的时候显示对重载函数调用不明确,求大神解答
#include <iostream>
#include "Circle2.h"
using namespace std;

void printCircle(Circle2 c)
{
    cout << "The area of the circle of "
        << c.getRadius() << " is " << c.getArea() << endl;
}

void printCircle(Circle2 *c)
{
    cout << "The area of the circle of "
        << c->getRadius() << " is " << c->getArea() << endl;
}

void printCircle(Circle2 &c)
{
    cout << "The area of the circle of "
        << c.getRadius() << " is " << c.getArea() << endl;
}

int main()
{
    Circle2 myCircle(5.0);
    //printCircle(myCircle);   这句调用时显示对重载函数调用不明确,为什么?注释掉就好了

    Circle2 myCircle2(10.0);
    printCircle(&myCircle2);

    Circle2 myCircle3(20.0);
    printCircle(&myCircle3);
 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Circle2 myCircle(5.0); -> const Circle2 myCircle(5.0); 加一个const

网友B:
一般出现在函数有若干重载版本,但你的调用都不属于任何版本,需要进行转换,但转换不明确的情况下出现
检查各个重载版本,将参数类型转换到最合适的版本类型的类型

网友C:
printCircle(myCircle);
执行哪个?
void printCircle(Circle2 c) {     cout << "The area of the circle of "        << c.getRadius() << " is " << c.getArea() << endl; }

void printCircle(Circle2 &c) {     cout << "The area of the circle of "        << c.getRadius() << " is " << c.getArea() << endl; }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一般出现在函数有若干重载版本,但你的调用都不属于任何版本,需要进行转换,但转换不明确的情况下出现
检 ...

分析的很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