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34063A +5V转-12V问题

楼主(2013-10-31):
如题求指点,我做出来的只有-0.3V左右!!!CT电容选的0.22uf ,暂时手上只有这个 并且1500pF的 貌似不是标称值  推荐值R1=953欧  我用的1K   电感推荐值是L=88uH 我用的82uH,但是不知道最后输出怎么会差那么远!!!!求指点!!!主要是不是在CT电容上

楼主:
我现在并了个1500PF的电容  但是输出只有-1.25V,不知道怎么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猛点击这里去计算

电容可以串联

我说的  就是这样搞出来个1500P电容接上去  不是再在元电容上并个1500p!!!他推荐电路上CT电容是1500P 我现在也是

网友B:
34063有个限流电阻,你取值多大?另外,负载电流多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