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语言] 用Keil-MDK built 工程时C文件被多次编译?

楼主(2013-10-31):
我用 Keil-MDK 搭建好了一个工程,在Built的时候发现很多C文件被多次的编译,虽然最终没有产生错误,但是感觉应该是我代码或者软件设置的问题。请高手指教!
Build target 'nrf51822_xxaa (256K)'
Clean started - Project: 'spi_master_example'
   deleting intermediate output files for target 'nrf51822_xxaa (256K)'
assembling arm_startup_nrf51.s...
compiling system_nrf51.c...
compiling FAT.c...
SDcard_driver\FAT.h(154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SDcard_driver\SDcard_driver.h(425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compiling SDcard_driver.c...
SDcard_driver\SDcard_driver.h(425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compiling main.c...
.\SDcard_driver\SDcard_driver.h(425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.\SDcard_driver\FAT.h(154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compiling nrf51_spi.c...
compiling simple_uart.c...
compiling nrf_delay.c...
linking...
Program Size: Code=4692 RO-data=208 RW-data=1728 ZI-data=3232
".\_build\spi_master_example_arm.axf" - 0 Errors, 5 Warning(s).

*** Performing Cross-Module-Optimization:
compiling system_nrf51.c...
compiling FAT.c...
SDcard_driver\FAT.h(154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SDcard_driver\SDcard_driver.h(425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compiling SDcard_driver.c...
SDcard_driver\SDcard_driver.h(425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compiling main.c...
.\SDcard_driver\SDcard_driver.h(425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.\SDcard_driver\FAT.h(154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compiling nrf51_spi.c...
compiling simple_uart.c...
compiling nrf_delay.c...
linking...
Program Size: Code=4296 RO-data=208 RW-data=1728 ZI-data=3232
compiling system_nrf51.c...
compiling FAT.c...
SDcard_driver\FAT.h(154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SDcard_driver\SDcard_driver.h(425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compiling SDcard_driver.c...
SDcard_driver\SDcard_driver.h(425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compiling main.c...
.\SDcard_driver\SDcard_driver.h(425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.\SDcard_driver\FAT.h(154): warning:  #1-D: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
compiling nrf51_spi.c...
compiling simple_uart.c...
compiling nrf_delay.c...
linking...
Program Size: Code=4296 RO-data=208 RW-data=1728 ZI-data=3232
FromELF: creating hex file...
".\_build\spi_master_example_arm.axf" - 0 Errors, 5 Warning(s).
*** Completed Cross-Module-Optimization after 3 iteration(s).

楼主:
这是我清空 Build output 窗口之后,点击Build 按钮后,产生的提示信息。可以看到很多C文件是被多次的编译了的。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还请大家不吝赐教!

网友A:
是在优化,所以需要重新编译,不是多次编译

楼主:
这个优化是有必要的吗?我已经把优化等级设为了0 ,怎么每次还要重编译2遍?

网友A:
优化级别等于0不等于完全没有优化

网友B(2013-12-08):
引用 网友A:
优化级别等于0不等于完全没有优化

那能不能不要它优化,只让编译器编译一次?是设置还是在程序中编程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能不能不要它优化,只让编译器编译一次?是设置还是在程序中编程?

也许不可能吧

编译必须完整,这个完全取决于编译器

网友C:
LZ取消target的code generation下的use cross-module optimization试下~

网友D(2017-04-12):
同意楼上,取消target的code generation下的use cross-module optimization后不会再多次编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