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面是PWM的产生程序EVA模块的可以测到EVB模块的测不到啊,怎么回事????

楼主(2013-10-31):
#include "DSP281x_Device.h"
#include "DSP281x_SysCtrl.h"
#include "DSP281x_Gpio.h"
#include "DSP281x_Ev.h"

void InitSysCtrl(void)       //系统初始化
{
  Uint16 i;
  EALLOW;
  SysCtrlRegs.WDCR=0x0068;    //禁止看门狗
  SysCtrlRegs.PLLCR.all=0xA;      //初始化PLL
  for(i=0;i<5000;i++)
  {}
  SysCtrlRegs.HISPCP.all=0x0001;    //HSPCLK=75MHz
  SysCtrlRegs.LOSPCP.all=0x0002;    //LOSPCP=37.5MHz
  SysCtrlRegs.PCLKCR.bit.EVAENCLK=1;   //使能EVA时钟
  SysCtrlRegs.PCLKCR.bit.EVBENCLK=1;   //使能EVB时钟
  EDIS;
}

void InitGpio(void)
{
   EALLOW;
   GpioMuxRegs.GPAMUX.bit.PWM1_GPIOA0=1;
   GpioMuxRegs.GPAMUX.bit.PWM2_GPIOA1=1;
   GpioMuxRegs.GPAMUX.bit.PWM3_GPIOA2=1;
   GpioMuxRegs.GPAMUX.bit.PWM4_GPIOA3=1;
   GpioMuxRegs.GPBMUX.bit.PWM7_GPIOB0=1;
   GpioMuxRegs.GPBMUX.bit.PWM8_GPIOB1=1;
   GpioMuxRegs.GPBMUX.bit.PWM9_GPIOB2=1;
   GpioMuxRegs.GPBMUX.bit.PWM10_GPIOB3=1;
   EDIS;
}

void InitEv(void)
{
   EvaRegs.T1CON.bit.TMODE=2;        //连续增模式
   EvaRegs.T1CON.bit.TPS=1;         //T1CLK=75/2=37.5MHz
   EvaRegs.T1CON.bit.TENABLE=0;     //暂时禁止T1计数
   EvaRegs.T1CON.bit.TCLKS10=0;     //使用内部时钟T1CLK
   EvaRegs.T1PR=0x03cf;
   EvaRegs.T1CNT=0;
   EvaRegs.COMCONA.bit.CENABLE=1;   //使能比较单元的比较操作
   EvaRegs.COMCONA.bit.FCOMPOE=1;   //使能输出
   EvaRegs.COMCONA.bit.CLD=2;

   //死区时间4.27us
   EvaRegs.DBTCONA.bit.DBT=10;      //死区定时器周期,m=10
   EvaRegs.DBTCONA.bit.EDBT1=1;     //死区定时器1使能
   EvaRegs.DBTCONA.bit.EDBT2=1;     //死区定时器2使能
   EvaRegs.DBTCONA.bit.DBTPS=4;     //死区定时器预定标因子

   EvaRegs.ACTRA.all=0x0999;        //设定引脚PWM1~6的动作属性,低电平有效
   EvaRegs.CMPR1=0x01e8;            //PWM1、2的占空比50%
   EvaRegs.CMPR2=0x01e8;            //PWM3、4的占空比50%

   EvbRegs.T3CON.bit.TMODE=2;        //连续增模式
   EvbRegs.T3CON.bit.TPS=1;         //T1CLK=75/2=37.5MHz
   EvbRegs.T3CON.bit.TENABLE=0;     //暂时禁止T3计数
   EvbRegs.T3CON.bit.TCLKS10=0;     //使用内部时钟T1CLK
   EvbRegs.T3PR=0x03cf;
   EvbRegs.T3CNT=0;
   EvbRegs.COMCONB.bit.CENABLE=1;   //使能比较单元的比较操作
   EvbRegs.COMCONB.bit.FCOMPOE=1;   //使能输出
   EvbRegs.COMCONB.bit.CLD=2;

   //死区时间4.27us
   EvbRegs.DBTCONB.bit.DBT=10;      //死区定时器周期,m=10
   EvbRegs.DBTCONB.bit.EDBT1=1;     //死区定时器1使能
   EvbRegs.DBTCONB.bit.EDBT2=1;     //死区定时器2使能
   EvbRegs.DBTCONB.bit.DBTPS=4;     //死区定时器预定标因子

   EvbRegs.ACTRB.all=0x0999;        //设定引脚PWM1~6的动作属性,低电平有效
   EvbRegs.CMPR4=0x01e8;            //PWM7、8的占空比50%
   EvbRegs.CMPR5=0x01e8;            //PWM9、10的占空比50%
}

main(void)
{
   InitSysCtrl();

   DINT;
   IER=0x0000;
   IFR=0x0000;

   InitGpio();
   InitEv();
   EvaRegs.T1CON.bit.TENABLE=1;
   EvbRegs.T3CON.bit.TENABLE=1;
   for(;;)
   {
   }
}

楼主:
EVB的输出一直是3.3V的高电平

网友A:
谁帮忙指点一下  没时间验证代码  也没看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