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电阻为何烧断

楼主:
今天贴装了一块基板,因为失误少贴了续流二极管D3。上电一段时间后(1min 内),发现基板有烧焦的味道。拆壳后发现,电阻R0出现了烧断。
请问为何R0会烧断
个人是猜测电感的反向电动势,但是说不清楚道理,欢迎各位前辈前来解答

24V to  (31.23 KB )

网友A(2013-11-01):
就R0烧了,其他没坏的?
TR1完好?

网友B:
要是输入时直流的,且电路时线性工作的,不至于由于二极管导致电阻烧毁,是不是你负载大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R0烧了,其他没坏的?
TR1完好?

不好意思 前两天网络出问题了
TR也坏了

网友C:
2楼说的有道理,D2是提供电流泄放回路的,没有D2,由于TR2导通,TR1关断时电感产生的续流对TR1造成冲击损伤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 前两天网络出问题了
TR也坏了

L1木有续流回路,TR1击穿,R0烧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1木有续流回路,TR1击穿,R0烧毁

嗯 这个我知道 回路烧掉的时候 我就猜测是不是续流二极管没有贴 引起的
但是从纯技术角度 我分析不清楚
基础太差了 能否麻烦讲解一下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 这个我知道 回路烧掉的时候 我就猜测是不是续流二极管没有贴 引起的
但是从纯技术角度 我分析不清楚
...

单绕组电感电流不能突变,
电感物理性质:E=-Ldi/dt,
TR1关断,D3木有,L1就木有续流回路,di/dt很大,电感两端电压会很高,L1右端被Vout钳位,只能左端产生个很大负压,所以TR1会被击穿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绕组电感电流不能突变,
电感物理性质:E=-Ldi/dt,
TR1关断,D3木有,L1就木有续流回路,di/dt很大, ...

明白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