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画板] Altium designer9怎么在库里找元件?

楼主(2013-10-31):
有那么多的库,怎么找到自己需要的啊?比如51单片机哪里找?max232哪里找?还是每个元件都得自己建立库??

网友A:
在库文件的搜索那输入你想要找的元件名称就行了

网友B:
请问下 那个 ad9跟dxp2004么区别

网友C(2014-01-21):
同是新手~~~

网友D:
搜索关键字就可以了

网友E(2014-03-13):
我是先百度一下,看网上有说的没,没有的话直接在库里去搜,实在没有自己去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