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驱动能力 74LS245

楼主(2013-10-31):
最近在改进一个控制系统的板子,基本结构是这样的,一块STM32和带有8位数据总线的芯片(上面还有CS、WR、RD等)连接,现在想让STM32多带几个芯片,可以确定的是STM32主控在一个时刻只操作一个芯片,通过不同的片选CS来选择,其他的端口如:8位数据、WR、RD等都是复用的,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我可以直接扩展吗,这种情况会不会涉及STM32的IO口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?
注:开始想的是用74LS245总线驱动器,后来又想,当CS不使能的时候,不管挂多少芯片,他们的IO功能没有使能,相当于高阻态,就是说跟带一个芯片没多大区别,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?

网友A:
可以的,你在操作一个芯片的时候,其它芯片的IO口都处于高阻态的啊!

网友B:
如果总线上的负载都是CMOS型的,那就不会有问题,只要距离不要拉的太长,带几十个CMOS负载都可以,有片选当然就更没问题了。
顺便一说,74LS系列电路早已停产淘汰,新设计不应选用,应改用74HC系列,如果需要和TTL电平兼容,则选用74HCT系列。

网友C:
STM32的驱动能力还是挺强的。
如果是IO口不够,可以加扩展芯片或CPL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总线上的负载都是CMOS型的,那就不会有问题,只要距离不要拉的太长,带几十个CMOS负载都可以,有片选当 ...

多谢大神指点!我查了一下STM32支持COMS,负载芯片只知道是5V的,其他的没有看到明确的说明,以前就是3.3V的STM32和4个负载芯片直接相连。为了保险我还是加一个74HC245吧,有总比没有好吧?

网友D:
如果负载芯片是5V的建议加个4245,5V、3.3V转换,不然可能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负载芯片是5V的建议加个4245,5V、3.3V转换,不然可能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...

您说的就是74HC245吧?

网友D:
不是,是74hct4245,双电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总线上的负载都是CMOS型的,那就不会有问题,只要距离不要拉的太长,带几十个CMOS负载都可以,有片选当 ...

还想问一个问题,我的负载芯片是需要晶振的,我想问一下,一个有源晶振一般可以带多少个芯片呢?

网友E:
如果频率不是很高的话,可以直接加上拉电阻到5V。STM32端口开漏就可以兼容5V电平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总线上的负载都是CMOS型的,那就不会有问题,只要距离不要拉的太长,带几十个CMOS负载都可以,有片选当 ...

AHCT比HCT又会好一些,当然价格也贵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大神指点!我查了一下STM32支持COMS,负载芯片只知道是5V的,其他的没有看到明确的说明,以前就是3.3 ...

你可以说说所带芯片的型号,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“保险”多加芯片,这样不但成本高了,可靠性也有可能会下降。凡事应知其然,亦知其所以然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想问一个问题,我的负载芯片是需要晶振的,我想问一下,一个有源晶振一般可以带多少个芯片呢? ...

同样看负载的类型,有源晶振也是CMOS输出型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AHCT比HCT又会好一些,当然价格也贵。

AHC型芯片具有更高的速度,但不能说“又会好一些”,盲目在低速系统中上高速芯片反而有害,EMC特性有可能会变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说说所带芯片的型号,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“保险”多加芯片,这样不但成本高了,可靠性也有可能会下 ...

LM628,一个精密运动控制器,比较老了,原来是美国国家半导体的,现在被收购到TI了,他的资料网上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是,是74hct4245,双电源的

多谢,学习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AHC型芯片具有更高的速度,但不能说“又会好一些”,盲目在低速系统中上高速芯片反而有害,EMC特性有可能 ...

受教了。你说的EMC特性是不是指抗干扰能力?AHCT和HC系列,哪个抗干扰能力强一些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受教了。你说的EMC特性是不是指抗干扰能力?AHCT和HC系列,哪个抗干扰能力强一些? ...

EMC特性跟抗干扰性有关但二者不是一回事,概念上有很大差别。高速器件输出的信号沿更陡峭,这意味着高频噪声分量的增加,EMC主要考量的是本体噪声,该噪声有时与抗干扰性有关联,但非必然。
就抗干扰性而言,HCT、AHCT好些,因为逻辑门限较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