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
读书笔记/学习心得 3.飞思卡尔FRDM-KE02Z的UART的调试

楼主(2013-10-31):
最近忙着期中考····好忙啊····一直没空更新
正好赶上学校开运动会,赶紧玩一下新板子。
串口作为必不可少的器件,还是很实用的,功能也很强大,
于是开始跑例程,下载完后,串口上传的数据是这样的

波特率9600,数据位8,停止位1,无奇偶校验,
然后板子上的三色灯亮起红色,给板子传数据后会回传,一个字节数据灯状态改变一次
顺便吐槽下板载的这个调试接口功能还是很棒的,即可下载,又可做串口。

来看例程

程序看起来很简单,但是内容不少,
首先是关于LED的
RED_Toggle();和LED0_Init();定义了灯的颜色和模式,RED_Toggle()指翻转一次I/O口
改颜色可以通过改I/O口号来改变。
然后就是printf函数了,这个可以直接输出信息到串口上,但是找了下他的定义,在一个io.h的文件中有这样的定义
int
printf(const char *, ... );
int
sprintf(char *, const char *, ... );
不太理解,这样就可以直接输出串口信息了?之前没用过这种输出的模式,求教了
接着就是初始化串口,然后输出一串字符串就结束了。
关于串口初始化则参考uart.c文件,里面写的很详细了···一层层的,还是比较易懂的
void Init_SCI1(dword busCLKHz, dword bitRate)
{
    uint16_t baud_bd;
    baud_bd = ((busCLKHz>>4) + (bitRate>>1))/bitRate;//计算波特率
    UART1_BDH = baud_bd >> 8;
    UART1_BDL = baud_bd & 0x00ff;
    UART1_C1  = 0;     // 8bit mode, 1 stop bit, no parity//8位数据模式,无奇偶校验
    UART1_C2  = 0x0C;  // enable TX , enable RX//使能TX和RX
}
总结下还是很简洁好用的··,:lol简单的写下
改装CW去了·····试试看PE好不好用
有问题的话大家多多交流啊:lol

网友A:
我们下周考试,奋斗中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··求解决···

网友B:
Printf是一个专用的内部库,直接和串口连接了,你就直接用就行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rintf是一个专用的内部库,直接和串口连接了,你就直接用就行!

恩···很好用很方便啊

网友C(2014-11-21):
手上有块KE06Z的板子 搞不定串口中断接受数据,求大神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