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两个电容是什么作用

楼主(2013-10-3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滤波作用吧

网友B:
您好,通过2个Y2电容连接到PE大地,主要用于消除供电系统中的共模干扰

网友C:
C2,C3是两个Y电容

网友D:
滤波电容的。

网友D:
两个电源端都接地了!

网友E:
目测是滤波用的。

网友F:
滤波电容  应该是

楼主:
嗯,应该是滤除共模信号。谢谢大家。

网友G:
应该主要还是滤波作用   主要是消除输入端的杂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