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叉编译问题

楼主(2013-10-31):
我现在手上有一块arm开发板,装的是linux,上面没有GCC等东西,是块阉割版空板,只有基本linux系统。
我想在上面跑一个我编写的程序,于是在自己的PC的虚拟机上装了个Ubuntu和Eclipse,有实验过一个交叉编译程序,成功了,但是只用到基础的库,系统中都有,我现在在Ubuntu上装了Opencv,但arm板上不想装,
问题1:是否能够通过静态库链接的方式将opencv中用到的库函数全封装到我交叉编译中的程序里,直接在arm上跑?
问题2:我在Ubuntu的eclipse上用自己写的makefile build的时候有问题如下,我直接用-o可以编译出.o文件,但是加上-static后并不能编译通过,错误为undefined reference to “cvXX”的函数,并没有报找不到头文件,只是错误显示这些cv函数未定义,请问怎么解决?

网友A:
1.   理论上可以,但没试过

2. 有没有加库文件路径, .o文件不链接的,所以不出错

网友B:
用 -L<路径> -l<lib文件>  加库文件

网友C:
问题2,可能原因是库的链接顺序不对,编译命令中调整下顺序

网友D:
这个是涉及到操作系统的移植的吧

网友E:
交叉编译器在带操作系统的ARM中应用的是非常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