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数据读取问题

楼主(2013-10-31):
环境:winxp下用串口与电子称相连,读取电子称数据。

我用了两种方法,一种是用c#的serialport,
读取数据无反应;

另外一种是用VB的一个控件:

Microsoft.VisualBasic.Devices.Computer cmbCOM = new Microsoft.VisualBasic.Devices.Computer();

读不到数据,或者读到的数据是0/0/0/....类似的;

我用了网上的一些软件测试:直接读取数据有时显示的是这样一个符号:ξ,类似这样的,打不出来,如果是16进制显示80/08/08一类的字符;

搞不清楚问题所在,难道是通讯数据是16进制的还是什么问题呢?

另外我希望能通过DataReceived事件自动触发,网上看了一些信息,大概的意思是当缓冲区的数据超过一定的字符数时触发。但是具体的不清楚,我想电子称应该物体放上去之后先有不规则的数据传递过来,然后再稳定到一个数据,那是不是要判断这些数据之后再触发呢?

对这一块比较菜,请教了。

网友A:
需要找一下电子称的数据协议

网友B:
电子称的数据协议,是必须的。硬件设置和协议。一般是应答式的。电子称不会主动发数据包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