断点设置问题

楼主(2013-10-31):
本人最近在用Keil调STM32F103ZE的板子,通过J-Link下载仿真,发现断点在C语言中无法设置,菜单的断点设置显示灰色,只有在汇编语言中双击才可以设置断点,Options for targets 的debug设置中断点设置的钩均勾选,settings中Download to flash前面的钩也已取消,均无效果,求高手指点迷津

网友A:
Options for Target 对话框
Debug标签页
你的调试工具下面那行有个Load Application at Startup
需要勾选

不上图的话,不好分析

另外,Keil也可以通过调试命令进行汇编和源文件的关联。

网友B:
不是所有C语言的源程序都可以一一对应到汇编,简单的说,比如你C语言写一行 ‘{’就不会生成任何汇编。
另外还有一些在编译链接的时候优化掉了,这部分的代码也没有对应的汇编。

因为你不可能把断点打在不存在的语句上。

网友C:
应该是有的行能设 有的行不能设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