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UCK降压IC出来的电源纹波一般是多少呢?

楼主(2013-10-31):
用的TPS5410还有LT1933 感觉纹波比较大啊 尤其是前者 后者纹波也在20mVp-p(500kHz)左右
各器件参数是按照DATASHEET选择的 是不是板子画的有问题? 求指点!!!

网友A:
20mV的纹波不算太差,如果超出了芯片的参数,重点检查外围元件特别是储能电感、续流二极管和滤波元件的参数是否适当,同时要注意PCB的设计,特别是采样回路。

网友B:
20mVp-p··你输出电压是多少嘛··这个和输出电压有关系··20MV我觉得不高吧如果输出5V的话··但如果输出纹波比输入电压纹波还高那就不正常了·

网友C:
頻率到500Khz了 文波應該比較大了吧    之前做了200KHZ 感覺紋波都不得了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mVp-p··你输出电压是多少嘛··这个和输出电压有关系··20MV我觉得不高吧如果输出5V的话··但如果输 ...

昂 是输出5V 输入是电池12V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頻率到500Khz了 文波應該比較大了吧    之前做了200KHZ 感覺紋波都不得了~

一般可以做到多大? 新手 没有经验 对这个没有概念

网友D:
开关电源有噪声真的很正常,20mV真的还好了。其实降压,不要求很高效率的话,用LDO啊。噪声立马降低一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