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p7721内部阻抗多少

楼主(2013-10-31):
lmp7721内部阻抗多少

网友A:
又改去TI论坛问啊。
手册上没写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又改去TI论坛问啊。
手册上没写吗?

手册上没写,TI注册完了上不去,也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B:
Input Bias Current (VCM = 1V)
Max @ 25°C ±20 fA
Max @ 85°C ±900 fA

手册上的参数可以表示输入阻抗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nput Bias Current (VCM = 1V)
Max @ 25°C ±20 fA
Max @ 85°C ±900 fA

怎么看,我是初学者,不是很明白,请指教,谢谢

网友B:
nput Bias Current (VCM = 1V)
输入电流(共模电压=1V,可以理解为对地电压)

Max @ 25°C ±20 fA
25°C时,最大±20 fA
输入电阻 = 1V/20 fA = 5*10^13欧姆 = 50T欧姆

Max @ 85°C ±900 fA
85°C时,最大±900 fA
输入电阻 = 1V/900 fA = 1.11*10^12欧姆 = 1.11T欧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怎么看,我是初学者,不是很明白,请指教,谢谢

输入电阻和温度有关,温度越高,输入电阻越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put Bias Current (VCM = 1V)
输入电流(共模电压=1V,可以理解为对地电压)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