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朋友们做过SD卡总线下的驱动没有

楼主(2013-10-31):
有朋友们做过SD卡总线下的驱动没有?
按照协议发送指令顺序
CMD0--CMD8--CMD55--ACMD41--CMD2--CMD3--CMD9
可以通过最后的CMD9读上SD卡容量值为2G  之前的命令应该正确
但是之后发送CMD7 选卡 返回值0x700     CMD16设置block大小512字节  CMD55  ACMD6 设置位宽
返回值CMDRSP0就不变了 ……
哪位朋友给指点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A:
是不是硬件本身有问题哦?不太了解,帮顶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