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如图,求教UC3844的外围电路中R121的作用?

楼主(2013-10-31):
如图,求教UC3844的外围电路中R121的作用?在一成熟产品中看到这个电路,百思不得其解,是不是应该删掉,接在6-3管脚间起什么作用呢。求解释

网友A:
截个肚臍眼要別人去猜是男是女、胸大不大,你当大家真的是神,

好经典

网友A:
6脚输出高的时候有电流流过R121,LZ你懂的

网友B:
连参数都没有,这电路是如何设计的?要知道很多时候电阻从1K变成1.5K可能都足以让功能截然不同……

网友C(2014-06-26):
同样一张图,保存成BMP,1张小图有1MB大,居然还贴两次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做斜率补偿,增加电流环的稳定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