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今天写程序遇到一奇怪问题,小弟初学这很是不解!求大神不吝赐教,先行谢过

楼主(2013-10-31):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void write-com(uchar com);
void write-date(uchar date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;
}
void write-com(uchar com)
{
        P0=com;
}
void write-date(uchar date)
{
        P0=date;
}
为何显示错误   YEJING.C(9): error C136: 'write': 'void' on variable
改为以下就不显示错误了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void writecom(uchar com);
void writedate(uchar date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;
}
void writecom(uchar com)
{
        P0=com;
}
void writedate(uchar date)
{
        P0=date;
}
小弟是初学者,花了很长时间才调试好,但是很是不理解!求大神不吝赐教,小弟先谢过

网友A:
date是关键字吧。

网友B:
楼上说的对。看看命名规范。名称没有中划线,只有下划线。就像不能用数字开头命名一样。

网友C:
函数命名错误 3楼 正解

网友D:
减号‘-’是运算符,怎么能出现在函数名中呢?

网友E:
函数名只能由字母、数字、下划线组成

网友F:
这个,得有C基础吧,楼主看看谭浩强那本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