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基本共发电路

楼主(2013-10-3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电流方向只有一个,与管子的极性相关,不会既流入又流出。

网友B:
如果感到书上模糊,这里没人敢说比书上更清楚了

网友C:
这么跟你说吧。

集电极电流都是流进的。

直流偏执电流,要大于交流信号电流,总电流必须是流进集电极的。

但从交流信号来看,可能是流出集电极。

网友D:
电流方向只有一个,与管子的极性相关,不会既流入又流出

网友E:
你以为是导线哈

网友F:
问的问题太逗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这么跟你说吧。

集电极电流都是流进的。

集电极电流都是流进的,这句话针对楼主的问题而言,是正确的。
但要针对所有的三极管工作状态,就是不严谨的。
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可以是流出的,发射极电流可以是流进的。

网友:
交流通路画出来如果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在哪一级有公共点,就是共什么极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集电极电流都是流进的,这句话针对楼主的问题而言,是正确的。
但要针对所有的三极管工作状态,就是不严 ...

什么情况下集电极电流是可以留出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情况下集电极电流是可以留出?

三极管有种状态叫做倒置放大状态,具体就是发射结反偏,集电结正偏,和放大状态正好相反。这种状态几乎没什么放大能力,所以实际中很少见到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三极管有种状态叫做倒置放大状态,具体就是发射结反偏,集电结正偏,和放大状态正好相反。这种状态几乎没 ...

倒置放大状态在TTL里面用到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倒置放大状态在TTL里面用到。

对,只是由于数字电路只管高低电平去了,就很容易忽略这种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