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照明]
专利型灯泡

楼主(2013-10-31):
请各路神仙互相讨论一下下面这个专利型灯泡是怎么封装的。芯片是怎么固上去的,用什么设备点胶的,如何控制胶水的均匀度......
3.5 W 球泡灯
电压: 85-265V
发光角度: 360°
光通量: 420LM
显指: ≥90
功率因数: 0.5
色温: 2800K-6500K
使用寿命: 35000小时
外壳材料: 玻璃 ,铝

网友A:
牛尾灯,用玻璃基板封装,能360°全面发光,
做法如下:
1.先找能做玻璃基板的厂家做好玻璃线路板;
2.开固晶机的固晶专用夹具,固晶;
3.焊线也需要开一套专用的夹具;
4.点胶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生产的设备,只是胶水不一样而已

网友B:
没看明白....

网友C:
,,没有明白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
:handshak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