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小弟第一次画完整的pcb 在这里展示一下 希望大神们指点

楼主(2013-10-31):
PCB, pc, AC

一下小弟 的问题

网友A:
MARK,坐等高手出现!

网友B:
这个好像要看芯片散热脚是否使用!查看规格书。闪人叫如果不用,过孔盖油处理问题不大,但不建议过孔放在此处哦。

网友C:
感觉你的IC封装做的有些问题,IC底部一般是接地的,你没有画出焊盘用来充分接地;其次这种IC底部是不能打过孔的,存在风险,万一绿油做的不好,容易短路;不知道线宽是多少,总觉的电源线和地线太细了

网友D:
电池线加粗
芯片的底部你再做个焊盘 尺寸可以略小一圈  钢网开田子格 一般都是接地,具体看规格书

网友E:
我也新手额  那个芯片底部在自动布线可以铺铜

网友F:
芯片底部的焊盘最好空出来,走线没问题,是因为有阻焊层,如果是孔的话可能会接触到,不安全。
还有电源线跟地线应该比信号线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好像要看芯片散热脚是否使用!查看规格书。闪人叫如果不用,过孔盖油处理问题不大,但不建议过孔放在此 ...

好像没有散热脚的 谢谢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觉你的IC封装做的有些问题,IC底部一般是接地的,你没有画出焊盘用来充分接地;其次这种IC底部是不能打过 ...

还请问是怎么接地 呢?  小弟是新手 是不是 就是在 ic 底部放一个焊盘 接地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池线加粗
芯片的底部你再做个焊盘 尺寸可以略小一圈  钢网开田子格 一般都是接地,具体看规格书
...

不好意思    “钢网开田子格”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    谢谢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芯片底部的焊盘最好空出来,走线没问题,是因为有阻焊层,如果是孔的话可能会接触到,不安全。
还有电源线 ...

好的谢谢  关于走线的问题 我是适当加粗了 可能看不出来   信号线是 4mil 电源 和地线 是7mil  请问 这样可以吗 需要加粗吗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新手额  那个芯片底部在自动布线可以铺铜

好的 谢谢哈

网友G:
热焊盘最好在画封装的时候画,预留用,一般像充电啊,电源啊,功耗大的肯定得开出来。有的IC有热焊盘SMT以后反而会影响IC性能,像gyro陀螺仪类的IC,就最好不用开钢网。

网友H:
如果照片显示的芯片是实物的话,就是中间有散热焊盘。要不然芯片工作起来,温升很大。
就算你不做散热焊盘,中间也不能走线,更不能打过孔,会短路的。不要太相信什么绿油覆盖。

网友I:
1.过孔网络如果是接地,可以放在那里,如果不是,不能放在那里;
2.电源线跟电源焊盘之间线最好加粗,同时包裹焊盘,主要为生产时,预防焊盘脱掉;
3.电源线宽画多宽,根据需要承载的电流大小决定,你说的地线是7mil,光看你展示的图我就认为肯定不行;
4.丝印也影响整体板子的一个美观;

网友J:
那个焊盘是用来散热的,一般可以和地链接,最好看规格书,是不是地脚,是地的话可以很普通地链接

网友K:
画这么好  羡慕季度恨

网友L:
芯片下面有衬底的不要在下面打过孔,一般来说是将其连接到地;芯片的焊盘做的有问题,应该做在某一层上(要么底层要么顶层),你这个坐在了多层上。

网友M:
电源线和地线要加粗,另外要上泪滴

网友N:
走线要求:走线不要有锐角或直角夹角,一般都是135度走线,线距无安规要求的一般0.2mm以上,信号线宽0.254mm以上,电源线看电流定,小电流空间足够走0.762mm宽足够。IC中心留一块和IC上一样大小的铜皮(散热),引脚上过孔过IC外面来(要求不高的板子过孔直径可以取0.7mm)

网友O:
例子:这样处理背面可以漏锡焊接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    “钢网开田子格”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    谢谢大神

就是把一整块铜,分成4个铜。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,至少也应该在四个区域各放上一个大点儿的过孔。
光是一整块铜,由于焊接过程中锡水的表面张力作用,芯片无法紧贴PCB~或不能自己对齐~

网友Q:
图纸存在的几个地方你需要再仔细看看:
1、电源线的宽度是否够,铜皮的厚度与线宽会影响你通电电流的大小;
2、QFN的封装大小是否没有问题,QFN下面做个焊盘,中间可打Via,便于覆铜接地;
3、走线有点乱,而且不合理的地方有很多,布板在连通的基础上也要考虑美观,更要避免因为布线不合理引起干扰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走线要求:走线不要有锐角或直角夹角,一般都是135度走线,线距无安规要求的一般0.2mm以上,信号线宽0.254m ...

谢谢 大神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例子:这样处理背面可以漏锡焊接

学习了  谢谢 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就是把一整块铜,分成4个铜。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,至少也应该在四个区域各放上一个大点儿的过孔。
光是一 ...

谢谢大神 详细的解答 小弟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图纸存在的几个地方你需要再仔细看看:
1、电源线的宽度是否够,铜皮的厚度与线宽会影响你通电电流的大小 ...

好的 您说的我会注意的  谢谢  我会试试 重新 手动 布线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走线要求:走线不要有锐角或直角夹角,一般都是135度走线,线距无安规要求的一般0.2mm以上,信号线宽0.254m ...

过孔 可以再小一点吗  最小可以多小呢

网友R:
IC底部放个散热的焊盘,做芯片与焊盘做成一个封装,这样的话,就不存在放过孔了,也没危险,加粗电源线。

网友S:
线要尽量走两个焊盘的正中间,不要靠焊盘太近!

网友S:
顶层线和底层线不要平行走线,有干扰!

网友T:
那个IC的封装是自己做的吧?焊盘部分怎么看不到红色呢?

网友U:
那个IC 底下一定要做散热焊盘接到地上,IC散热焊盘下不要走地以外的线,过孔从焊盘外面散出,避免焊接后短路的可能性。

网友V:
1、地线过细
2、芯片封装下为接地,不应存在过孔走线。
3、走线不要出现直角。
4、贴片封装不能出现在多层上,选择顶层。
5、你的过孔实际生产工艺中做不出来或者即便做出来成本太高。
6、板子外框定义在机械层上,在禁止布线层上是很多工程师错误的用法。
7、你这板子送加工厂他们会不知怎么给你加工。
8、走线太细,加工难度太大。
9、布局凌乱。
10、标注繁琐,凌乱。
总结:这是块废板,加工厂制作不出来,走线凌乱,布局不合理,器件封装错误,跟本未考虑板子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。
建议:重做。

网友W:
布线总感觉有点乱!

楼主:
引用 网友V:
1、地线过细
2、芯片封装下为接地,不应存在过孔走线。
3、走线不要出现直角。

:funk:   精辟  小弟正在紧张重做中..........   期待大神 下次点评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过孔 可以再小一点吗  最小可以多小呢

单面板最好0.7以上,0.7mm一下批量生产开模不方便。双面板可以取0.4mm-0.7mm,0.4mm以下对PCB厂要求高(有些厂家就做不到0.3以下的),走线确实杂乱了点。

网友X:
我也学习下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还请问是怎么接地 呢?  小弟是新手 是不是 就是在 ic 底部放一个焊盘 接地? ...

是的

网友Y:
楼上说的不错,泪滴可是好东西
过孔能不放在IC底下尽量不要放

网友Z:
IC的焊盘在顶层不是复合层!

网友AA:
布局不是很合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