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llegro] 不能手动放置零件,求帮忙

楼主(2013-11-01):
一段时间没有画板子了,最近打开以前的板子修改一下,碰到了不能手动放置元件的问题.
如下图,placement对话框里D1,D2,R1,R2左边的多选框消失了,死活都不能把元件放到板上,outline是有的,确认零件库也没问题的,allegro版本是16.3, win7 x64系统, 实在找不到原因,请各位大哥帮帮忙!!!

正常时,placement对话框应该像下图那样,在零件左手边有个小方框,把小方框打上钩就可以连续地在板子上放置零件了.

网友A:
有可能是软件问题

网友B:
可能会出现:
1:注看看零件库是否有这些相关的零件存在,包括,PAD。
2:看你的这张图是否路经与零件库是否相任符。
呵呵,加油

楼主:
把spb16.3重装了一次问题依旧,没办法,装了个spb16.5来正常了,也不知道spb16.5的**破得全不全.其实spb16.3一直用着都没问题,有可能是装了其他软件导致license server有冲突

网友B:
呵呵,问题解决就好。自己解决后回来作说明真的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