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PIC16F887烧写程序时可以不擦除E2PROM吗?

楼主(2013-11-01):
      将产品序列号存在单片机(PIC16F1887)的E2PROM中,不想下次烧写程序后擦除E2PROM内容,不然每次烧写程序后都要重新写产品序列号。该如何做到呢?
    我用的烧写器为PICkit3,开发环境MPLAB IDE 8.7,烧写时也有设置 Preserve EEPROM on Program,但试了几次发现还是会有序列号丢失的情况。希望有帮忙的朋友?

网友A:
同问。感觉设置Preserve EEPROM on Program不管用。

网友B:
可以,但必须在MPLAB中设置好编程区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,但必须在MPLAB中设置好编程区域

十分感谢版主回复!!!
还是想继续请教版主:选择“Manually select memories and rangs”然后设置“Program Memory Range”;
还是在“Program Options”中设置“Preserve Program Memory Range”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版主回复!!!
还是想继续请教版主:选择“Manually select memories and rangs”然后设置“Pro ...

具体查阅MPLAB的帮助手册,我一向都是用默认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