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片内AD采样,电压超过Ref会怎么样?

楼主(2013-11-01):
stm32片内AD采样,参考电压为3v,如果AD输入为3v的话,读出来的数据是4095是正确的,小于3v读出来的数据也是正确的。
如果AD输入接入5v,读出来的数据是3077左右的值。
stm32手册上有这么一句话(ADC input range:-Vref<=Vin<=Vref)
我记得stm32的gpio口最大可承受5v电压的。
当ADC输入电压大于参考电压的值时是怎么确定的那个值。

网友A:
除了满值,无法判断。IO做模拟端口,它上面的上下钳位二极管还是在工作的。最差的结果是IO损坏

楼主:
按照我的理解,大于参考电压应该也要输出4095的值的啊。
额,IO口是没损坏拉。

网友B:
有可能:超过3.3V后,可能内部AD模拟开关逻辑已经乱了,导致测量不准;

模拟开关CD4051就有这种现象,当输入电压超过电源时逻辑就会乱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:超过3.3V后,可能内部AD模拟开关逻辑已经乱了,导致测量不准;

模拟开关CD4051就有这种现象,当输 ...

这不是没有可能,就想知道官方资料对于这个的定义。

网友C(2016-07-14):
外接分压电路

网友C:
水一波 3年前的帖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