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rotel] 电平转换电路

楼主(2013-11-01):
请高手指教,调毛病,刚开始学

网友A:
用0603的贴片电容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0603的贴片电容就行了

换了后怎么老感觉元件没在栅格点上,怎么设置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谢谢,那个芯片封转类型是sop吗,这个得查查数据手册吧,电路也不懂,其实我是想问我布线布局线宽方面做的怎么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换了后怎么老感觉元件没在栅格点上,怎么设置的?

不在格点上,
1 是你自己设置的格点有问题
2 器件本身的坐标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那个芯片封转类型是sop吗,这个得查查数据手册吧,电路也不懂,其实我是想问我布线布局线宽方面做 ...

都是贴片时代了,
直插的out了

网友C:
C1和C2的位置怎么不对调一下,走线更短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