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ccs运行出错can't find input file "fts2800_fpu32.lib

楼主(2013-11-01):
ccs运行出错can't find input file "fts2800_fpu32.lib。请教大侠,搞了半天连上了说明我的仿真器没问题吧。就是出这错。请教一下什么原因。

网友A:
28335新建Project配置向导(CCS3.3)
1、共用文件的预处理
安装TI例程文件包“sprc530.exe”,将“DSP2833x_common”、“DSP2833x_headers”两个文件的内容合并到一个文件夹“DSP2833x_resource”下,把“rts2800_fpu32.lib”复制到lib文件夹中(D:\CCStudio_v3.3\C2000\cgtools\lib);
2、新建project:
Project>>New (路径最好放在“E:\CCS”下),把DSP2833x_resource文件夹下的子文件夹全部复制到项目文件夹中;
到TI官网下载sprc530.exe

楼主:
好的。我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