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0~20V0~3A数控同步整流充电实验两用电源(KIS-3R33S & STM8)开源

楼主(2013-11-01):
0~20V 0~3A 数控同步整流充电实验两用电源(KIS-3R33S & STM8
本电源采用STM8作为主控,输出部分采用3R33稳压模块,3R33稳压模块有着工作频率高,损耗效率低,开关噪声小的特点。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,目前的淘宝上,大概两块多就能买到。
电源参数:
电源输出电压0~20V连续可调,调整步长0.1V

输出电流0~3A连续可调,调整步长10mA

充电计时控制0~99小时,调整步长1分钟。

电源的效率最高可达90%,纹波<10mVpp,噪声<15mVpp。如果再加上一个散热风扇,电源的连续输出功率可达40W

电源用两块PCB叠加安装。这是电源的正面:

电源低面:

顶面控制板原理图:

本电源采用STM8作为主控,采集输出电压、PWM输出控制3R33稳压模块的输出电压、电流。显示屏采用串口1.8128*160 TFT SPI 液晶屏彩屏, AMS1117稳压,为主控STM8和显示屏提供电源。
PCB上将按键开关过孔画大了,方便放各种按键(包括LED按键)本人较喜欢LED按键,好看。
PCB保留串口输出,以备测试和以后做上位机用)。
底面输出板原理图:

底面输出板,采用
7805线性稳压,为运放提供电压、负压芯片,同时为顶面控制板提供电压。LMC7660输出-5V电压,为运放负电源端供电。
采用3R33稳压模块作为电源的输出稳压。此电路的运算比例,可以参考下面的公式。
稳压计算:
Vpwmv=((R6+R9)/R2+(R6+R9))*Vout-((R13+R14)/R15+(R13+R14))*Vr18
= 1/8*Vout-1/8*Vr18
= 1/8(Vout-Vr18)
Vout-Vr18=Vcom2
Vpwmv= 1/8 Vcom2
注:Vpwmv为主控PWM控制电压,即原理图上的PWMV电压。
       Vout 3R33输出电压。
        Vr18为检流电阻两端电压。
        3R33输出电压,减去减流电阻两端电压,即等于输出的电压(即接线端COM2电压)
图中ADC0为检测电压输出,稳压状态下ADC0值理论上等于Vpwmv.
稳流计算:
Vpwmi = R22/(R20+R21+R22)*Vr18
              = 1/10*Vr18
注:Vpwmi主控PWM控制电流所输出电压,即原理图上的PWMI电压。
        Vr18为检流电阻两端电压。
图中ADC1为检测电流输出,稳流状态下ADC1值理论上等于Vpwmi
控制说明:

稳压模式下,短按
SET键,选择要调节的参数,屏上SET->指向参数,即为要调节的参数,然后按增加或减小键,分别加或减小。
按下开关键,确实输出。 长按SET键,将在左上角看到SAVE字样,这时输出状态已经保存和设置参数,下次默认的开机状态将为此保存的状态和设置参数。

长按开关键,可切换稳压模式和充电模式。充电模式下设置方法同上。还有定时设定,当定时时间到
0后(时间会闪烁,关闭输出),当输出电流为0(即充电完成),电流显示和闪烁,同时关闭输出。同样,长按SET键,将保存了此时状态和设置参数,下次开机将默认为此状态和设置参数。

当在稳压模式拉接入电池,将会警告,且不能输出,这时可按
SET键进入充电状态,对电池充电,或者断开电池,按开关键,继续在稳压模式下工作。。
控制非常简单。。基本上拿在手上都会用。

开源全资料:

网友A:
lz  的价位多少??

网友B:
不错,看起来很好

网友C:
高端大气上档次

网友D:
楼主,我用了和你一样的按键,呵呵

网友E:
楼主多少米出啊,站内个价格

网友F(2016-06-14):
漂亮 一直想 DIY 一个这样的

网友G:
很好很好,做工不错

网友H(2016-12-05):
开源文件没看到

网友I(2018-01-24):
没见到资料

网友J(2020-01-02):
记录下,有空也做一个

网友J:
Vpwmv=((R6+R9)/R2+(R6+R9))*Vout-((R13+R14)/R15+(R13+R14))*Vr18 这个公式是不是少打两个括号?

网友J:
是不是应该如下:Vpwmv=((R6+R9)/(R2+(R6+R9)))*Vout-((R13+R14)/(R15+(R13+R14)))*Vr1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