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0年代黑白电视机原理分解概要

楼主(2013-11-01):
  分立件晶体管电路是学习模电重要载体,很多人都是从分立件入手,再向OP等集成器件转移的。
电视机电路可谓五脏俱全,融合功率处理电路和信号处理电路。

把总体电路分解成大约10部分,精力和时间有限,只能粗略概要一遍,感兴趣的网友自己琢磨模块工作原理,以及每个器件的作用。

第一部分:高频头电路

网友A:
听说老师自己组装过电视机,对笔记比较感兴趣,哈哈

网友B:
预告,另外9大块:中频通道,视频检波伴音分离+预视放,视放,伴音通道+功放,同步分离,行震荡+行扫,场振荡+场扫,显像管及周边(亮度对比度含消亮点),电源. 念初二就懂了

大神!高中学了电路才看这些东西,基本上只是有个概念,电路图还看不懂。

网友B:
目前关小黑屋里手画晶体管电视机原理图, 参数基本上能随手标正确率超98%:lol

网友C:
楼上都是大虾啊!!。。有眼福咯

网友D:
LZ可否大致讲一下。。。
上学的时候,“阴差阳错”专开过电视机课(还开过专业制冷课),每一部分都有讲过,可惜当时看这些电路和天书木区别,木有好好学,导致现在看也还是天书

不用功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目前关小黑屋里手画晶体管电视机原理图, 参数基本上能随手标正确率超98% ...

厉害!:lol

“随手一标“就OK,多发生在设计参数之间不相互牵扯的情形下。

比如上图这么简单的东东,倘若设计指标仅仅是电压增益,比如-5倍,那么”随手一标“就能搞定。
可倘若设计指标还包括输入/出阻抗,noise,THD等,那么“随手一标”就OK的几率就小了。
众多约束条件,一般需用CAD辅助了,比如下图:

如上图,满足4个设计指标的区域限制在图中白色部分(交集为空也是有可能的),可以想象:图中白色区域越小,设计越困难,一次完成的可能性不大,可能得多次迭代。

总之,简单出功能不难,但优化难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厉害!

“随手一标“就OK,多发生在设计参数之间不相互牵扯的情形下。

低频部份"心算"参数, 中频通道, 电感打*号,表示可调 ;P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低频部份"心算"参数, 中频通道, 电感打*号,表示可调

以前的电视确实是个集大成的产品,能维修的人都很牛x,现在LCD都是soc单芯片方案,高频头都变成IC的了,怪不得电工不值钱了......

最近在看磁性元件设计,看的我头都大了

大哥你的签名太强悍了 但是射频电路的焊接估计一般人是很难过关的,要求的不是一般的严格~~~~

网友F:
大侠!
介绍一本讲解电视机的书吧 !

好点的,能讲透彻的.

谢谢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以前的电视确实是个集大成的产品,能维修的人都很牛x,现在LCD都是soc单芯片方案,高频头都变成IC的了 ...

:handshake
觉得有点这方面的原因
以前器件水平差,技术不牛B就搞不出东东来,木饭吃,所以必须把技术修炼的非常牛叉。。。
现在都IC了,比以前好混很多,所以都不像以前那样刻苦练技术了。。。所以一旦按照IC推荐电路搭出来,IC不能跑,就都傻眼了。。。  还是怪自己不努力啊

网友G:
以前的东西研究起来才有味~那时候技术含量高。
等我拆电视机的时候,都已经大量集成化了。

网友H:
佩服,当年组装电视机可以挣钱啊:)

网友I:
到现在还没有明白全电视信号波形的路过。

网友J:
楼主继续啊,等着看呢!

网友K:
我有个大学同学也叫XUKUN,貌似不是楼主,因为没有楼主牛X。

网友L:
模拟信号处理,它可谓大全了

网友M:
听课来了

网友N:
看LZ灌水~~~

网友O:
顶楼主, 最好能讲细一点

楼主:
同志们:这个要是一点一点写,估计得半年,不现实。内容太多了,差不多包含了大学高低频电路所有内容。
所以理论部分大伙自己找书看,咱偏重于电路吧

一:全电视信号

所谓全电视信号,除了包含图像信号之外,还有场消隐、行消隐、场同步、行同步、前均衡、后均衡以及开槽脉冲等信号。

1,图像信号带宽是6MHz(直流到6兆赫兹)?
因为我国电视标准规定,每幅画面是625行,即画面上下方向有625个像素或像点,电视屏幕宽高比为4:3的话,整幅画面在理想情况下是625*(625*4/3)=52万个像素。假设整幅图像中,所有相邻点是黑白交替的,如果用一个脉冲来表示黑白两个点,则52万像素需要26万个脉冲。由于电视每秒传送24幅(或帧)图像,则所需脉冲数为26万*25=6.5兆个脉冲/秒,这是最大极限值,一般情况下6兆个脉冲就足够了,所以图像信号最高频率为6MHz.

2,隔行扫描采用625行,国外用405行、525行、819行,都是采用奇数的方式,是为了使锯齿波振幅在两场中相同,简化设备制造难度。

3,全电视信号中,对于电路理解最重要的有消隐信号、同步信号、图像信号,开槽脉冲和均衡脉冲繁杂且没必要,略。

4,消隐信号。如上图,消隐信号电平处于全电视信号幅度的75%处,作用是使电子束在逆冲期间截止,以消除回扫线。消除行、场逆程的消隐信号,分别称为行消隐和场消隐信号,合在一起统称复合消隐信号。消隐的办法是在逆程时间将信号嵌定在黑色电平。故消隐电平相当于使显像管处于截止状态的,从而建立了一种黑色基准,各种图像的数值都是相对黑色基准电平来说的。而且消隐电平与图像信号变化无关,在电视系统中作为亮度的参考电平。
几个数据:行扫描周期H=64uS,场消隐脉冲宽度规定为25H,行消隐脉宽规定为0.18H,场消隐脉冲周期为20mS,行消隐脉冲周期为64uS.

5,同步信号:上图中,处于全电视信号幅度的75%--100%的部分用于同步信号。同步信号作用是保证发送和接收信号保持同频同相,同步信号好比于是回扫的命令,只要同步信号前沿出现,就就开始回扫。所以同步信号是控制扫描频率和相位的信号。
几个数据:行同步周期为64uS,行同步脉冲宽度为4.7uS,场同步脉冲周期为20mS,场同步脉冲宽度为160uS.

6,图像信号:上图中12.5%和75%之间部分反应了图像明暗不同的各种层次。由于规定采用负极性调制,即视频信号调制载波后,白色视频信号对应幅度小的部分,黑色视频信号对应载波幅度大的部分,故白色电平为全电视信号的10%--12.5%。白色电平不能选0%,否则在图像检波器中,无法保证图像信号始终强于伴音中频信号,进而无法差拍出6.5M第二伴音信号。

网友L:
还有个色同步信号

没太注意B/W:$

楼主:
高频头包含的信息太多,在《高频电路》或《通信电路》等教材中有详细说明,需要的自己找:

楼主:
上面几个调谐放大器可用下面通用模型表示:

只需要细致研究好上面并联谐振电路即可。
电路图中的变压器并非只是变压器,可以是其等效,例如下面近似转换(满足一定的Q要求):

楼主:
把实际电路转化为上面的通用模型后,若直接求解该网络响应仍旧麻烦。
幸运的是,对于常见的窄带对称带通网络,可以用其低通等效电路来完全表征,这就进一步简化分析难度。

思路总结:用高Q近似简化电路,得到上面的通用模型,然后在对模型用低通等效,处理低阶电路,即可大大简化分析难度。

赞一下楼主的功底。不过,没看明白这个“低通”等效是怎么来的?

楼主:
第二部分:中频放大电路

网友P:
引用 网友L:
还有个色同步信号

黑白电视机,可以不理会色同步啊。

呵呵,谢谢提醒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黑白电视机,可以不理会色同步啊。

忘说顺序了:分立黑白机-->黑白集成机-->彩色集成机。

这样码字太慢了,待会我直接贴笔记照片,算是虎头蛇尾弄个完整贴了

网友P:
前几年电视上有个彩电广告,其中有一句广告词叫做:采用梳状滤波器。楼主给讲讲,PAL制式的彩电,如何不用梳状滤波器将色度信号分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前几年电视上有个彩电广告,其中有一句广告词叫做:采用梳状滤波器。楼主给讲讲,PAL制式的彩电,如何不用 ...

中期芯片多采用数字梳状滤波器,后期改用基带延迟技术了,滤出来的更纯净。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中期芯片多采用数字梳状滤波器,后期改用基带延迟技术了,滤出来的更纯净。 ...

基带延迟不还是梳状滤波器吗?

网友L:
记得是“超声延迟线作梳状滤波器”

网友L:
70年代末,家里就有一台凯歌4D7或8的12寸黑白机。当地只有一个二频道可接收尚在100公里之外,铜管做一个标准八木天线。3个引向器一个反射器一个半波振子,占屋顶面积近10个平方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70年代末,家里就有一台凯歌4D7或8的12寸黑白机。当地只有一个二频道可接收尚在100公里之外,铜管做一个标 ...

90年代的黑白电视,也基本都预留阻抗变换器接口,2000年后好像就少了,因为流行浙江的001天线了,我们那几乎家家都用001.

网友L:
到001时代,馈线已经很少用扁的了
高频头(俗称)实现良好的宽带频率选择和低的噪声,以及辅助(延迟)AGC
全电视信号未经分离之前,通常称为“通道”电路,其特性性主要体现于幅频曲线上。通过多个选频回路构成参差调谐,实现较复杂曲线

至于彩电那个“梳状滤波器”到现在也没弄清楚

网友Q:
给楼主助助兴。

网友L:
86年买了个20寸M11机芯国产机,89年卖了还赚了1000!又买个21平遥花了4700!90年换个29的8000(还算便宜呢)
这段儿兴许也被写进什么史

算早的,我是90年买的第一台,上海牌,两千多。

网友R:
顶!
我研究过一下彩电的超级单片机:8位MCU+高放、中放、解码、驱动等都集中在一起,使用IIC总线,使外置调节元件非常小。最流行有飞利浦超级芯片TDA9373/TDA9383、TDA9370、TDAl2060H/TDAl2063H,东芝超级芯片TMP8829,三洋超级芯片LA7693X等。

TDA9383各引脚功能图及引脚电压
引脚 电压(V) 功能 说明
1 4/0 待机/开机控制
2 4 总线时钟线
3 3.8 总线数据线
4 调谐控制
5 4/0 伴音制式控制
6 3.2 本机键盘控制
7 5 音量L 用于地磁场倾斜校正
8 1 音量R
9 0 数字地
10 0 频段1
11 5 频段2
12 0 模拟地
13 0 SECAM、PAL退耦
14 8.4 TV数字电源
15 5 TV数字电源退耦
16 2.8 相位滤波1
17 2.5 相位滤波2
18 0 TV接地
19 4 带通退耦
20 0.5 自动音量控制/东西驱动输出 本机用作东西校正
21 2.4 场驱动输出B
22 2.4 场驱动输出A
23 1.8 IF输入
24 1.8 IF输入
25 3.8 基准电流输入
26 2.5 场锯齿波形成电容
27 2.1 高放AGC输出
28 2.6 SIF输入1/音频去加重 本机用作音频去加重
29 2.2 SIF输入2/解调退耦 本机用作解调退耦
30 0 TV接地2
31 2.2 窄频带PLL滤波/伴音中放AGC
32 3.5 AVL/基准输出/AM输出
33 0.5 行激励输出
34 0.4 行逆程脉冲输入/沙堡脉冲输出
35 0 外音频输入/AM(音频)输出
36 1.8 EHT/过压保护输入
37 2.4 图象中放、锁相环滤波
38 3 视频输出/全电视信号选择输出
39 8.4 主电源(TV处理)
40 3.6 TV全电视信号输入
41 0 TV接地1
42 3.2 外全电视信号/Y信号输入
43 1 色度信号输入(S-VHS)
44 2.8 音频输出/AM音频输出(音量控制)
45 0.2 RGB-2输入/YUV插入输入
46 2.3 R-2输入/V(R-Y)输入
47 2.3 G-2输入/Y输入
48 2.3 B-2输入/U(B-Y)输入
49 3 束电流限制输入(ABL)/场保护输入
50 5.7 黑电流检测
51 3.2 R-输出
52 3.4 G-输出
53 3.4 B-输出
54 3.4 模拟(解码)电源和数字(电视处理)电源
55 0 OPT顺序电压
56 3.4 数字电源(到芯片中心部分)
57 0 振荡电源地
58 0.6 晶振输入 需用12MHZ专用晶振
59 1.6 晶振输出
60 0 复位

(990)

网友S:
引用 网友E:
以前的电视确实是个集大成的产品,能维修的人都很牛x,现在LCD都是soc单芯片方案,高频头都变成IC的了 ...

你的签字的确有特点:lol,

网友T:
建议开始:电视机博物馆 挂在模电技术下

网友U:
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~~~~~~~~~~~~~~

网友V:
从事电视 累积中啊!

楼主:
笔记照片,凑合着瞅瞅吧:

还真有2把刷子,字体也不错

楼主:
都是图片,手机用户小心流量了:

网友W:
引用 楼主:
笔记照片,凑合着瞅瞅吧:

膜拜楼主~~

网友X:
引用 楼主:
都是图片,手机用户小心流量了:

真是个用心人,做了这么多笔记,而且笔记还保存得这么完好。

网友Y:
向楼主学习!现在的设计,很多都是IC,跟楼主这完全不能比啊~~~~

网友Z:
真心不喜欢看这种老式电路图,感觉脑袋又大了。

拆实物,这样比较真切点。

网友AA:
哦,楼主的话题勾起了俺的回忆,话说,俺初中时最重要的DIY(那个年头还没这个叫法)作品就是一部12寸的全分立元件黑白电视机了,用了十几年,到1990s中期卖给民工了。

pjy
版主V5,初中就DIY电视机,工二代吖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A:
哦,楼主的话题勾起了俺的回忆,话说,俺初中时最重要的DIY(那个年头还没这个叫法)作品就是一部12寸的全 ...

能出图像?太犀利了吧!

网友AA:
引用 网友J:
能出图像?太犀利了吧!

图像清晰稳定,十余年使用期间仅出过一次小故障,视频放大电路的滤波器内部线圈开路,拆开外壳(该滤波器用的是标准中周外壳和骨架制成)补焊一下OK,从此再未发生故障,直至出售。
期间,曾改造该电视的电路使之成为一台CGA显示器,给一台IBM286计算机用,后来还作为任天堂游戏机专用显示器,再后来拿到公司恢复成纯电视,就是当年白娘子电视剧热播期间,最后出售给搬家的民工。

如果是我,我会留着。 纯DIY现在很少了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A:
图像清晰稳定,十余年使用期间仅出过一次小故障,视频放大电路的滤波器内部线圈开路,拆开外壳(该滤波器 ...

大神是无师自通吗,为什么我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也不行呢,刚入门,不知道日后能到什么水平。

楼主:
全分立的DIY,一般必须有扫频仪等相助,否则,能调到最佳性能的80%左右都很难。

不信,你把一台好电视几个中周调乱,然后徒手调正,边观察屏幕、听声音,边用无感改锥调中周,老手也得个把小时。

网友AA:
引用 网友J:
大神是无师自通吗,为什么我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也不行呢,刚入门,不知道日后能到什么水平。 ...

不是什么“大师”,也非无师自通,学习可以通过读书,书的作者就是师。
“站在别人的肩膀上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这意味着“别人”的知识你已经掌握并超越,这才意味着“站在别人的肩膀上”。

网友AA:
引用 楼主:
全分立的DIY,一般必须有扫频仪等相助,否则,能调到最佳性能的80%左右都很难。

不信,你把一台好电视几 ...

这个有办法,所谓“倒着调”,反复多次,甚至可以不用万用表之类的工具,当然,这个得有足够经验。我在装电视之前先装了几年的收音机,包括超外差式收音机,调整过程是类似的,只是电视会繁琐很多。对于电视,其实难调的是扫描部分,这个必须有测试图发生器,我没有,只能在电视台节目播完之后播测试图时趁机调,基本上是深更半夜的活儿。信号通道部分,大约调了个把小时就好了,记得当时焊错了行偏转线圈,图像出来时是左右颠倒的。当然,后来没事就调调、还有换换元件什么的,总企图把性能搞的更好一些。至于调到百分之多少,不知道,没有仪器就无法定量,在使用观感上满意就算好了,这是DIY和做产品的区别。

网友L:
曾经,纯手工改过外国电视频道,那个困难啊!
中频基本不敢动,伴音好说。
行场同步没困难,图形也好办。
信号捕捉及高放特性难啦

楼主:
:lol一般的朋友的可别乱拿家里电视做实验啊,就是黑白分立机,中周多达10个之多,10个全调乱,再想把它调回来,没有专业仪器的维修铺的师傅,只能仰天长叹----卖废品吧。

难调的原因很简单:10个中周组成的电视相当于一个有10位密码的密码锁,每次固定9位,只调一位,相当于要在10^10把钥匙中,找出一把能开门的钥匙。:L
而且你调某一位时,声图具佳,换另个频道可能就不行了。所以调没调好,还没有判断依据,能不难吗?

当然了,DIY时,买的成品中周,厂家是调个差不多的了,所以只需【微调】,拿个改锥,稍微左右晃动一点点即可,这样难度大大大大大大。。。。。降低了,因为相当于初始值已经有了么。

网友AB:
现在都很难看到黑白电视机了哦----只能当做回忆了吧!

网友AC:
老师专门花一个星期精心给我们讲课的,实验室全是电视机,后来在后来就没有后来了……
引用 网友AD:
| 显示全部楼层

唉 看到楼主的笔记也想起了我自己的笔记本啊
想当年我也是能闭着眼睛把整台黑白机图纸画出来的。
我那时候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都是全校数一数二的,只不过一个是正一个是负而已
一转眼20来年就过去了,往事不堪回首啊。

网友AE:
学习了~ 太高深了

网友AF:
DIY个分立彩色 电视 机吧

网友AF:
DIY 分立彩色电视机(跟帖 送分)有图纸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&fromuid=583128

网友AF:
往日不堪回首:sleepy:

网友AF:
哪位达人 帮忙 下载 个 分立 的 彩色 电视 机原理图  http://www.jdwx.pro/thread-7863-1-1.html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全分立的DIY,一般必须有扫频仪等相助,否则,能调到最佳性能的80%左右都很难。

不信,你把一台好电视几 ...

小时候,玩电视机,哪有扫频仪示波器?

自已搞了个表头,做个万用表,已经算设备很先进了~~~

网友N:
引用 网友AA:
哦,楼主的话题勾起了俺的回忆,话说,俺初中时最重要的DIY(那个年头还没这个叫法)作品就是一部12寸的全 ...

春哥有钱,家境一定不错~~~

俺初二装的第一台电视机,只有5寸,用示波管显示的~~~

记得那时候,一台9寸机,225元,一台12寸机,300元~~~

网友AA:
引用 网友N:
春哥有钱,家境一定不错~~~

俺初二装的第一台电视机,只有5寸,用示波管显示的~~~

自己装电视是为了省钱。当时的12寸黑白电视售价三百多,我装的费用仔细计算过,花了180,已经便宜了一半,而效果决不亚于同期的名牌电视,家人为此当然很高兴。要知道,当时一个普通工程师的月薪只有50-60元,省个一百多,那是3个月的全部收入了。搁今天,按同等资历的收入比较,这笔钱应相当于3万左右,够买一辆QQ小车了。

网友AG:
那不光是技术,也是当时条件限制,现在也可以弄这东西,就是要有点高频电路基础

网友AH:
表示曾经画过北京831全分离彩色电视机原理图的路过。10年前的事情了。

全分立?10年前?

网友AI:
电视机   是真正的模拟电子产品   如果电视机   真正搞懂   那技术觉得牛     顶

网友AJ(2014-03-29):
好汉不提当年勇,这个东西我也曾倒背如流。时代在发展人类再进步。40年从矿石机到arm。

网友AK:
看彩色电视电路,更能学到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