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MOS管的参数关系,发热量计算怎么选啊!求帮助啊

楼主(2013-11-01):
例子:选择IRF520N  100V 0.2R 9.7A  额定功率45W  热阻62°c/w   Rds随节温上升,50°c对应1R
我要用它来调节12v,50W的灯泡的亮度,通过盖面G电压,调节ID从而控制灯的功,灯接在12V和D之间S接地;

首先是MOS管的功率计算: 直接用VDS*ID么,如果是这样,当我灯泡电流1A的时候,灯泡电压相当于3V,那么VDS=12-3=9V 这样MOS管的功率就是9W? 温度就会达到62*9,就烧坏了?

如果功率不是这样计算,是用I*I*RDSon?那么就是1W,那么温度达到25+62=87度左右?
MOS管的额定功率是个什么东西啊,如果真能工作那么高的功率,早就直接烧坏了?
我搭了电路,用万用表直接把VCC12v和D接起来,测电流。。。结果MOS就发烫烧了。
这是为什么,照理说RDSon很小,如果计算功率的话也应该很小。。这样直接短接,电源内阻都比他大,,应该会吧电源烧了。。。?

这么多东西。。我直接晕了。。大神门,指一条明路吧。

楼主:
一直是写固件的,只是知道一点模电知识,现在要做这么一点模拟的东西,都难得要死。
看来还是必须会模电啊。软硬不分家。

网友A:
I*I*RDSon和VDS*ID不矛盾

网友B:
如果功率不是这样计算,是用I*I*RDSon?那么就是1W,那么温度达到25+62=87度左右?
******************
RDS不是什么时候都是1R的

网友C:
还有一种东西叫散热器!

RDS一般指管子处于饱和时的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