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镜像电流源的一个疑问

楼主(2013-11-01):
为什么电路设计中大量使用两个晶体管组成的镜像电流源,而不用一个晶体管组成电流源(使用其处于饱和状态)?
难道镜像电流源性能更好?不随负载大小而变化的能力更强(也就是输出电阻小吧?)

楼主:
看教材,大量使用的原因有可能是"镜像",电流在一个地方生成后被复制到多个地方,为设计者提供可预知的稳定参考电流。
但为什么要复制而不直接使用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看教材,大量使用的原因有可能是"镜像",电流在一个地方生成后被复制到多个地方,为设计者提供可预知的稳定 ...

难道这样做可以隔离电路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

网友A:
用一个饱和的晶体管作电流源,性能应该差得让人无法接受吧。不过我也没做过这种试验,猜的,,再者,镜像电流源一端电流的变化能准确地反应在另外一端。

网友B:
在恒流电流路中,给负载的电压范围已经不大,因此大多数复制电流可以给负载更大的电压操作范围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在恒流电流路中,给负载的电压范围已经不大,因此大多数复制电流可以给负载更大的电压操作范围。 ...

此话怎解?

网友D:
就是“复制”,或“跟随”(类比电压跟随器)。

网友B:
以上位镜为例,发生恒流的管子的UCE就是VCC-RE*IC-VBE,这部分电压就是控制电流电路需要的电压,而镜像管的UCE(最大)全部给负载了,可见负载的大小变化更宽,不会出现包和和截止的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