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VD头痛的问题

楼主:
家里电脑可以用,到了公司怎么就老是报错。

网友A(2013-11-01):
cosmic编译器的路径没设置对,应该设置成和你电脑中的安装目录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smic编译器的路径没设置对,应该设置成和你电脑中的安装目录一样。

你确定是这个原因么,我觉得不是,我的路径我是设置过的了,我把软件库里面的例子复制到工程模板里面发现GPIO的例子可以正常编译运行,但是其他的就不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smic编译器的路径没设置对,应该设置成和你电脑中的安装目录一样。

你仔细看下报错内容,特别奇怪,好像是电脑系统有问题了似的。头大。